B6充电器充两块3S如何设置?拜求大虾点解~

楼主(2010-08-31):
B6充电器充两块3S如何设置?拜求大虾点解~,已经有转接板,但是是设置成6s的充,还是3s的充,无从下手!谢谢~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网友:
插线没插错吧?
T插要和接线板插
电池的T插空在那,只用插平衡头
然后充电器里选择6S
就行了啊..

楼主:
谢谢,祝你发财。

谢谢,祝你发财。

网友:
对,选择6s

网友:
不过告诉你,b6的如果两块电池不一致太厉害,未必有分别冲快。
可以考虑恒流冲到25v的时候就分开单独冲.否则6快不一致的电池平衡 很麻烦

楼主:
谢谢楼上,得确定你是个优秀的人,我两块电池一块5200mha,一块2800mha,11.1V,为了图方便买了个B6,分开充更好的话,这b买错了。

网友:
同意地板意见...
不一样容量,分开冲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