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PC连接问题!

楼主(2010-08-31):
我的600d连电脑的时候接上UsB插头红灯一直亮并发出“嘀嘀…嘀”报警声音!看了PDF说明书说是电压低?然后我把动力电池接上并打开开关后“嘀嘀…嘀”消失!但点了好多次就是连不上电脑!该装的软件都装了!连电脑的时候我的控是打开的(不打开也试过)、接收机也正常接收!还有什么问题连不上呢?

网友:
在连接PC时,可以不需要接电池。
您遇到的情况,多数是由于驱动程序没有安装成功或者USB 线有问题。
是否能告知您的操作系统以及当插入USB Link时,是否有提示安装驱动?

楼主: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2002  Service Pack  3
插入USB Link时提示安装驱动程序,PL2303USB那个驱动以前我好像装过,因为我学习STC单片机的,我觉得应该不是驱动问题,我打开XAircraft Tools 2.00软件可以在端口号显示端口出来,如果是驱动问题不可能有端口显示出来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2002  Service Pack  3
插入USB Link时提示安装驱动程序,PL2303USB那个驱动以前我好像装过,因为我学习STC单片机的,我觉得应该不是驱动问题,我打开XAircraft Tools 2 ...

错了,是插入USB Link时没有提示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
可以显示端口出来,说明驱动是正常的。
手边是否有别的min usb线,建议更换一下,测试看看

楼主:
min usb线换了还是一样,就是我一点XAircraft Tools 2.00软件上的“连接”那个图标然后图标变成了黑白色的了,飞空板还是直在滴滴。。。滴报警

楼主:
难道是飞控板坏了 ?

楼主:
已解决,在此感谢“Jack”  QQ707776750

网友:
什么原因?

楼主:
软件没装好,看来你们的说明书得搞个傻瓜试说明书了 我文化也不算低的了看着那说明书颠三倒四的

网友:
 ,我们还要加把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