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ESKY HoneyBee v2,大家觉得怎么样?

楼主(2010-08-31):
据说就是E004的升级版本。
想买这架飞机,查了一下,有人说这飞机太轻,有人说尾桨锁定设计有问题,也有人强烈推荐新人买。
我觉得判断飞机该不该买需要结合飞行者的条件,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我之前飞过50级的油直,可以侧面悬停,
模拟器
上可以对头悬停,只了解简单的油直飞机的维护检查,没有组装过飞机。
因油直需要到很远的郊外飞很麻烦,而且很费油,于是想买个电直平时练练手,就在楼下的空地飞。
如果哪位大虲用过或者接触过ESKY honey bee v2,可不可以给我个建议,这飞机我买合适不?
先谢过各位啦!
下面附飞机图:
具体参数:
http://www.esky-sz.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21abd367-0b50-4d05-ad7c-928c275520cb&comp_stats=comp-FrontProducts_list01-proindex.html

网友A:
这机用来练手还可以,耐摔。换成木桨更好飞。
另外,锁尾可以直接用CP3的直驱,效果更好

网友B:
上450吧,这东东只是个玩具~

网友C:
lz强烈{不}建议你买,我就这被这JJ害的,如果你有米的话,飞华科的吧

网友D(2011-02-22):
这飞机不好飞,寿命短,配件贵,我的ESKY 004用了半年就零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