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画的电路,可以当UBC

楼主(2010-08-31):
本人给电脑画的高效供电电话,如果把其中一个模块,单切下来就可以当UBeC电路使用

实测,单模块  输入电压 4.5V到28V  (从2S到6S都可以了)输出电压   0.8至28V可调

本模块为升降压电路,如里你输入电压小于输出就自动升压,要是输入电压大于输出电压,就自动降压

最大输出电流6A,输出电流太大,会自动保护,不过保护可以取消了,就是电流超10A会烧了的

下面为实测数据

输入  14.47V    2.58A
输出  9.14V     3.90A
效率 95.48%

输入 14.439v     3.025a
输出  9.124v     4.549a
效率  95.03%

输入  14.476v    3.170a
输出  9.116v      4.780a
效率   94.97%

输入  14.455v    3.400a
输出   9.105v     5.100a
效率   94.50%

要是专门画来当UBEC使用,大概要2.5CM*4CM左右的是路板面积,看要是大家需要的人多的话,我找时间专门画一次小模块板发给大家(零件自购,也可以我这里代购代焊接(前提是要的人多,要一个两个也懒得弄了,直接从大板上锯下来用,呵呵,(我这里批量购买可能要便宜一些,再说电阻人家也不卖一个,才1分钱,哪个老板都不搭理买一个电阻的人 ,也可以大家买来过来我安排焊接人员焊接)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问题是有没有用到船上试一下,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看看?不是线性的就担心干扰

网友:
SEPIC 拓扑。

实测数据,不妨把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 大幅度变化一下,看看全动态范围内的性能如何。

关注效率之外,可以再看看 纹波、响应速度、PSRR、LRR 等。

网友:
图在哪儿呢?

楼主:
纹波很小,在20MV内,响应速 度不明白是指什么,上电启动速度还是?PSRR、LRR 太麻烦,没有搞,没有那么高要求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响应速度,是指负载快速变化时,输出恢复到设定电压的时间。相对于Linear regulator,这个指标是switching mode DC-DC的软肋。

RC应用下,舵机(尤其数码舵机)耗电流大且经常快速大幅度变化。BEC响应不够快的话,甚至会造成接收机Reset而造成失控。RC电调巨头Castle Creations的新品 Mamba Max Pro 就曾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响应速度

楼主:
多上几电容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
电容不行吧,至少也要多级RC LC滤波吧!~

网友C:
说句很有争议的话,很多人老感觉模型如何如何了不起,其实在工业电路和机械里是很简单粗浅的,UBC,很好听的名字,也就是一个DC-DC,什么响应、什么波纹,就这点电流和工况变化,还没到要求深究的地步,只因沾了“模型”两个字,什么都特殊化了,讲性能,比电信用的DC-DC模块如何?淘宝上有大把便宜的电信用5V的DC-DC。

网友:
直接几只7805并联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响应速度,是指负载快速变化时,输出恢复到设定电压的时间。相对于Linear regulator,这个指标是switching mode DC-DC的软肋。

RC应用下,舵机(尤其数码舵机)耗电流大且经常快速大幅度变化。BEC响应不够快的话, ...

好hei专业 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PM链接

楼主:
蒽,我就用2596画的DCDC,给电信的EVDO模块用,也没氏过机,根本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句很有争议的话,很多人老感觉模型如何如何了不起,其实在工业电路和机械里是很简单粗浅的,UBC,很好听的名字,也就是一个DC-DC,什么响应、什么波纹,就这点电流和工况变化,还没到要求深究的地步,只因沾了“模 ...

不合格的模型UBEC不说了,如果以合格的UBEC而论,只能说你还不太懂。模型对于纹波的要求比工业设备高很多,我自己DIY过好几个UBEC,使用效果都一般,主要就是纹波,以及负载大变化时候的反激尖峰,如果都在近处飞飞直升机什么的,问题不大,在飞机很远了之后,纹波对于接收机的干扰是非常客观的,我曾经DIY过一个UBEC,纹波在50mV左右,配合72M接收机,不拉发射天线大约10米失控,换成BEC之后,不拉天线150米不失控。UBEC带动的几个舵机,都是一下子1A,一下子0.0XA的负载。。。给系统带来的冲击也很大。。。
当然,接收机抗干扰能力的强弱也是关键,可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针对模型的精心设计,也许你能用,但是你不能保证放到哪里都能用。

最后说一下,目前模型上基本没有什么高科技的电子技术,基本都是其他行业过时的成熟技术,价格高低也不取决于技术先进与否,和其他很多因素有关,但不要因为这样,就忽视了模型自身一些特点,毕竟同样的技术用于不同的场合,还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网友:
我订购5块板子  楼下继续

网友:
UBEC电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就试过一个品牌UBEC,标称3A用在500型上,只接某个品牌的尾舵机都会引起接收机复位!,尔用在450上带4个舵机都没问题,所以说航模这边的UBEC对电路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句很有争议的话,很多人老感觉模型如何如何了不起,其实在工业电路和机械里是很简单粗浅的,UBC,很好听的名字,也就是一个DC-DC,什么响应、什么波纹,就这点电流和工况变化,还没到要求深究的地步,只因沾了“模 ...

呵呵,请参考我在#8楼提及的案例。巨头大厂尚且如此........

人类都登月了,是不是意味着那些“工业电路和机械”也就变得“很简单粗浅的”不值一提了?

PS:gale兄,强烈建议你上2.4G跳频系统。

楼主:
好的,要的朋友多等几天,过几天画一批六层板,我挂在边上画出来,估计画在六层板上性能更要稳一些,发给大家,呵呵

网友:
出发点肯定是很好的.测试也是必要的.
毕竟大家是以不炸机为前提.

楼主:
本人所做所有电路都会做详细测线, 负载测试,纹波测试,轨道塌陷测试(就是所谓的响应速度)高低温测试,振动测试,效率,发热量等等就更不用说了,最超码保证各位在使用时不会由于质量问题引发问题,设计不合理另论

网友:
lz先向你预定一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