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快?盼升级方案!

楼主(2010-08-31):
各位同好帮忙看看速度有没有50+,谢谢!

网友:
没有啊,还没我的小木O快,船太大了!!!!动力不足!

楼主:
 大头啊~没有全油门貌似动力不足,不过还是杯具了,打算升级动力

网友:
没吧,来电动力

网友:
还能快吗?

网友A:
跑船地方很好,但船主前部分那样操船太费电了,后半部分女友说你没火了 请上船的内部安装图

网友:
这么好的场地,我的梦想

网友:
看着真累,一会加油一会减油,马达不过热才怪。

网友:
哈哈em21:  油的出了,玩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船地方很好,但船主前部分那样操船太费电了,后半部分女友说你没火了 请上船的内部安装图
请帮我看看合理不!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30-40的时速吧!不过这个地方真的好爽啊,无风无浪,适合CAT拉极速!
PS:为什么船下水时有白色液体渗出?难道船也遗X??哈哈

网友B:
动力 严重不足   说下配置看

网友:
船太大了!!!!动力不足!

网友:
声音不正常,共振声很大,检查下轴系是否不同心,这样会损耗不少动能,电机热吗,如果不热酒可以再用大点的浆,但一定要先解决轴系偏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 严重不足   说下配置看
2858KV2300电机,435铜桨,125A电调,3S3900mah锂电

网友:
有人在唱山歌?

kV如此低 还3s .......上个6S  用432

网友:
水花不少,速度没有40KM那样

网友:
我虽然看不出来速度多少,但是确实是慢 我跑都跑得比这快啊

网友C:
这很像超自由空间的船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飞毛腿啊

网友E:
是电船吗?
但乍听到油船的声浪.
轴系好大问题,楼主要检查一下.
这地方不错,我好象还听到有人在唱山歌.

网友F:
按照楼主的配置,船的动力是够用了,跑不快的原因:
1.出轴的角度还应该调一下,船体起滑后,入水角度不好,导致水花不小,电机声大,但推进效率不高,建议往下调1~2度试试。
2.船的重心调一下,电池太靠后,建议往前挪个5公分以上。
3.电机的KV值有些低,这样尺寸的船KV值最少2700左右,建议调整完毕后上两组2S串成4S试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谢谢!抽空试试~~

网友G:
小电机,大船只的感觉

网友D:
如果用3650升级一下会是什么结果?盼楼下各位解答!

网友C:
换只腾翔 VIPER系列 2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