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用电机和固定翼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8-31):
能不能用yt 45M+35X,飞固定翼呢?

网友A:
可以 不过的用小桨 效率不高!
直升机的电机要用高转速的,固定翼要用低转速高扭力的!

网友B:
KV值不同 45M+35X 飞函道应该可以
不然没几条受的了得桨

楼主:
哦,也就是说主要差在KV上,转速时有很大的不同的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