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JRDSX9 请问怎么调陀螺仪延时?

楼主(2010-08-31):
是不是延时的问题让我追尾啊? 请问各位大大 延时怎么调。。

楼主:
各位大哥。 给个答复啊

楼主:
大家说句话啊、

网友:
DSX9里没有那个功能吧,我记的陀螺的敏感度是在控里调,延时是在陀螺上调吧

楼主:
请问楼上的。 我的追尾情况 是要加延时还是?

网友:
延时是在陀螺上调节的,LZ用的什么陀螺?找个电子版的说明书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你的数码锁尾舵机不用调延时,检查其他

网友:
追尾降低感度呗,为啥增加延迟呢?延迟在陀螺上可以调整。

网友:
请参考:亚拓GP780陀螺仪调接延迟方法。
但我的用DS420尾舵机,没有追尾,不需要设置延迟。

网友:
楼主不是很急吗?怎么没回应了。

网友:
延时是在陀螺上调

网友:
追尾控上调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