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池充满电,放2-3星期不用有影响吗?

楼主(2010-08-31):
如题

网友A:
最好不要,长时间存放还是40%电量最好

网友B:
2-3周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坐个板凳``来学习的``

网友D:
看你什么电池了,锂聚最好不要这样,铁锂就无所谓了

网友E:
不知道会不会大肚子

网友F:
在温度这么高的季节里,特别是质量不好的电池,两三周足于致命了.........

网友G:
估计要鼓
两三天还行~

网友H:
我的放了两个星期,就完了,飞的时候空中就断电了,把我的爱机从空中直掉入大地的怀抱!

网友I:
说的如此夸张是啥意思
电池没那么不经放的。
放个把月是没任何问题的嘛。

网友J:
我的一块亚拓原装满电,放一个月后是4.17,明天赶紧飞了去

网友K:
估计已经挂了半条命,要命的是,你不放电呢,等死!放电开飞呢是 找死!下来100%要大肚子
建议小电流放到3.8V,再冻上几天,再小电流冲满,再小电流放完,再小电流冲满……,几个回合,下来也许有救吧

网友L:
2、3天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2、3周?有点玄!

网友M:
LZ请报现况:电尚余多少,有大肚子吗?

网友N:
我的5块电池,3个花牌,2个格氏,满电后因为天热没飞,了放个把月没问题啊

网友O:
一周没问题

网友P:
还是有问题的。。长时间存放3.8V最好。满电1星期还可以。。

网友Q:
受教育了。。

网友R:
我ace电池,有一次充满电放了1个月,等飞的时候量电压在4.17左右,飞着没任何问题。不过这样估计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S:
锂电池的存放电压是单片3.85 和出厂的时候电压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