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futaba 10c 玩电动车大吗

楼主(2010-08-31):
不知道 有没有 这么干的

网友A:
板控玩车的我见过一个!不过是JR的控!玩的也很溜!

楼主:
怎么 设置啊

网友B:
我不会玩,我用JR

网友C:
油门插到升降通道就行啦!

楼主:
问题不大吧 操控起来 是不是 很别扭

网友D:
还好,我用天地飞6A,通道多

网友E:
用10C玩过mono和ECO

网友F:
很好用,就是选电调要注意,一定要找有BEC接线的,车控接收机都支持油门通道取电,所以很多车用的电调没有BEC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