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这个是在淘宝看到的,超滑轴承,请教下大家,具体的名称叫什么呢,还有没有别的强度高超级顺滑的轴承,用在渔轮上

网友:
没有防尘盖,用在模型上不太好

网友:
用在鱼轮上,强度不用多高吧,间隙小一些就可以了,但是得防锈和防砂土。不锈蚀钢的不错,或者现在有不少尼龙的,没试过。一定要带盖,铁盖或者是胶盖。

网友:
超级顺滑的轴承,一般是用在什么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