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何给控换电池

楼主(2010-08-31):
换
电池
要开后盖,此时如何放置牢固是个问题
如果随便将控放在地上或桌上,要赶回被拨动最终抵在最大舵量处,挺心疼的。放床上摇杆受压,不知道里面的塑料结构是否担得动,也担心精确度和寿命受影响
大家都如何固定
遥控器
?
个人认为如果有一种支架能转过很大的角度,转到面板前方支撑遥控会方便很多

网友:
换个电池不需要这么多事和这么麻烦吧。。。

网友A:
想得太多,玩得太累!

网友B:
就是个玩具!

网友C:
大胆的用吧
大胆的用吧,老是担心着担心那的话玩的乐趣都没的差不多了,再说控后盖哪里有那么脆弱,还没听过正常使用有给开坏的

网友D:
lz这么心疼控,我出个主意吧
找块泡沫,挖两个洞,不就行了?

网友E:
换电池放在两个膝盖中间不就行了 实在不行 每次摇杆插到一块开洞泡沫里面

网友F:
楼主是细节帝,很爱护控。

网友G:
LZ写个控换电池操作流程吧,现在做事情都讲规范化。

网友H:
两个软枕并排,控放中间,换电后在控外包一块纸尿片作保护再放入铝箱。个人意见

网友:
   我的控不用换电池

网友:
lz是少将

网友I:
一手拿控,一手插拔

网友J:
楼主是被控玩,不是在玩控!!

网友K:
三天新鲜,第四天就放大腿上换了
放桌子上怕把桌面划伤,放地上怕把显示屏划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