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电热切割器的制作图

楼主(2010-08-31):
请有经验的给个电热切割器的制作图,我不想做KT机了 ~~~谢谢~~~

网友:
  改泡沫機啊

工具版裏面都是弄CNC 的,搜一下 很多

网友:
简单赛,一个开关电源(额滴24V5A)+木工锯之锯弓+电阻丝(吉他弦也可以)+若干米导线
锯弓左边那个是24V5A开关电源,弓上有电阻丝,貌似看不到

网友:
我的更简单,就一个电瓶充电器,就OK ,可以随便调电流大小

网友:
最简单的

用个笔记本的电源,两根电线,一根电热丝,一根竹子

网友:
哈哈~   都够经典~

楼主:
最好带说明

网友:
 简单又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是电热泡沫切割机

网友:
9楼的可以,要有变压器,降到安全电压,电流不要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楼的不可以吗

网友:
11楼的当然可以了,手工做你试试
简单实用就行了

网友:
大白兔

很好吃的名糖
你的被放鸽子的出了吧

网友:
11楼的恕我眼拙,看不懂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控的意义在于可重复和保持相同的精度而且相对来说不需要手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个啊,现在手头没什么存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4轴数控的切割机,自动干,不需要什么高手老师傅,只要自己懂得做两个图或者抠两个图就行了

网友E:
电阻丝哪有卖??????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电热丝有很多种,最普通的是电炉子那种,还有什么吉他弦。。。。不过最好的是镍丝,红热状态强度好,寿命也长,很细就可以满足要求,可以切的更光滑
至于哪里有卖。。。。。回答是,漫山遍野。。。。。
到淘宝吧

网友E:
小马达的铜丝可以吗?电池发热正常吗????我昨天用铜丝试了下,电池发热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