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拟器上如何收轮

楼主(2010-08-31):
最近玩模拟器玩惯了,试了试喷气机飞的还可以。但是飞的时间长了发现轮子一直是露在外面的所以我想把轮子收进去。我的控是四通的。据说四同的不能收轮。有没有老鸟给指点一下

网友:
四个通道都分配任务了,还怎么收轮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在键盘上或者鼠标上做做文章

楼主:
我知道想法可能有些天真,但我还是想问一问

网友:
G4 G5 凤凰都可以收 凤凰模拟器用键盘能收 G系列,只能是调整通道 比如说5通道是起落架 你想收起来的时候 就把5通道的反向打开 不就收了么 不光是起落架 我也是四通遥控 我还要拉烟 还要放襟翼 还能开减速板 只不过都是先暂停,然后在软件上打开或者关闭反向开关

网友:
设置相应的键盘按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玩模拟器玩惯了,试了试喷气机飞的还可以。但是飞的时间长了发现轮子一直是露在外面的所以我想把轮子收进去。我的控是四通的。据说四同的不能收轮。有没有老鸟给指点一下

除了收輪
你還要設置輪煞車
真的渦噴飛機有這兩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