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带电作业 (低压)

楼主(2010-08-31):
漏电开关坏掉,需要更换。为了不影响其他设备正常运行,需带电作业
现场环境:
生产车间,三相四线
坏掉的
漏电开关离地面两米高,
现场通风干爽
能准确辨认
相、地线
请教各位师傅,在带电的情况下,
作业人员站立在干燥的木板上,单手接触
一根
相线
是否安全?

网友:
只要绝缘便没事。但不能称为安全。无电当有电,有电更小心。

网友A:
即使立在干燥的木板上也要尽量避免触及任何导线,如果必须要接触导线应该先用手背试一试,记住要用手背,别用手心做实验。

网友B:
安全,没事,只要对地没电压就没问题,

网友C:
按你说的这样没问题。如果不放心木板上再垫块干燥的绝缘垫,比如泡沫。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碰到其它导线,工具也要做些处理,防止工具引起短路。

网友D:
木板这个描述不好说 有专门的绝缘垫的 穿好胶鞋
1kv一下都可以叫做低压的

网友:
楼主千万要一根线一根线的换 省的别都拆下来 碰在一起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提醒!
每次接触带电设备,我都有用手指快速碰一下测试
当中提到(要用手背,别用手心),-勾起我一些朦胧的记忆
依稀记得,假如用手心测试,万一发生触电,手指会自动合拢,危险程度相应增加

网友F:
再找清洁工要对新的胶手套安全点

网友G:
小心操作,一般没有问题,我在需要的时候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H:
停电 验电 做措施 挂标志物
宁可耽误生产 也不危险操作

楼主:
图片来源于网络

网友I:
真不怕啊

网友J:
不要去手拿用电工钳,拆下一根就马上用胶布包住。

网友K:
最怕碰一下到两根线,特别是螺丝刀之类的东西会不经意的把两条线给短路了,电光火花的那场景真恐怖

网友L:
凡是要用到的工具都需要作绝缘处理,露出的导电部分越少越好,并且代号绝缘手套。。

网友M:
原帖由
pulticat
于 2010-8-31 21:31 发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啥子重要负荷,10kv都要带电操作,停下来好了

网友N:
建议楼主还是断电再连接。再说了 ,即使是有设备在运行你换的时候也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O:
图片上面说明 不是带电作业

网友P:
学习学习,我胆小不敢玩这个,每次修个插座,换个开关什么的都要把家里的总闸拉了再干,即使知道安全也不敢带电干

网友Q:
换这个漏电开关根本不用接触到带电部分啊!!!抓导线的绝缘处就好了!!!我经常这样换的!!!

网友:
小心点没错,供电局工作时有监护的,

网友R:
看过一个国外的高清视频,超高压电路带电维护,维护人员用直升机送达高压线附近,然后用一根导体的棒子使直升机与高压电线导通,在同电位上,然后维护人员把一个特制的小车挂在高压线上,人员坐在小车里巡检,同时检修人员的腰间也有一根安全带挂在高压线上,当时看得我目瞪口呆,根据高压线的绝缘子来看应该在220kv以上

网友S:
回复 网友R:
看过,主持人是个长脸高个子,片名叫极限维修任务。该系列有深海-高压带电-高空-庞然大物-核辐射环境-射电望远镜等。有意思!

网友T:
又一个玩命的

网友S:
愣是没想出来,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手来验证有电没电。

网友U:
我是电工,绝缘板木板都行,摸起来没感觉,要一个一个来,包好在干下一个。不建议你干。

网友V:
百日虫说的对

网友U:
楼上说我吗

楼主:
:loveliness: 百日虫是谁的小号,赶快认识认识 ~\(≧▽≦)/~

网友W:
我以前常这样干的,出过好几次事,危险性可能比排雷小一点。现在人命比东西值钱。

网友X:
光有木板还是不行的,登高带电作业要有安全绳,万一触点不会坠落,最好有监护,监护的人水平要比作业人员高。作业前要保证负载断开,挂牌,最好有人看着。

网友Y:
带电整过N次了 可行是绝对可行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有被打过一跟头 有被蹦的3分钟眼睛啥也看不见

网友B:
电多几次就不怕了,当充充电电,

网友Z:
    注意安全规程

网友AA:
原帖由
pulticat
于 2010-8-31 21:31 发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兄弟在
兄弟在哪个供电公司啊,说一下

网友AB:
对地绝缘,只是解决了触电问题,还有一项防止人身伤害的措施,就是要注意三相之间和三相与地线之间的绝缘,防止接地短路或相间短路。如出现以上状况是会放炮崩人的,一定要小心注意呀,我身边这类的事故可有不少起了,最严重的把脸都烧坏了。

网友AC:
穿戴好绝缘鞋,戴好绝缘手套!使用符合耐压的绝缘工具,带电作业不可马虎!!!!

网友AD:
绝对安全,,不过,,单人操作是必须的,,严禁接触它人或与大地接触的东东,,而且,一次只能处理一根线(不管是相线或地线,有回路)。
偶做了十多年,,都不能断电操作,,不过,最好先把理论搞懂,,等电位操作,,不懂理论的话和操作安全规范(带电操作有安全操作规定),不建议
不懂的外行做,,你懂了再操作吧,不懂的话,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属无证操作。不要做了,,生命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