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版电调的定速功能问题:

楼主(2010-08-31):
不少直机版的电调都有定速功能,
问题一:这个定速功能是不是指不管负载(主要因螺距)怎么变化,电调自动保持电机转速恒定------螺距变大时自动加大油门;螺距变小时自动减小油门?是这个意思吗?
问题二:定速功能在直机3D飞行时常用吗?

网友A:
我也不明白。
请问:电调的定速功能 和 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 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B:
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横线 是不是也能定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明白。
请问:电调的定速功能 和 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 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哈哈 心有灵犀啊  问题都一样 回帖时间差那么一点   我还以为怎么了 发的时候是第二贴啊 怎么变第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横线 是不是也能定速啊

只有定速功能开启后,一条横线才有用,否则大螺距时掉转严重。除非你100%油门。

网友C:
100%油门也一样掉转,螺距为0转速最高,最大螺距转速最低
定速就不一样了,不管螺距主桨转速几乎保持不变

网友:
3D时电调开定速多少转呢!有没有哪个用得多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0%油门也一样掉转,螺距为0转速最高,最大螺距转速最低
定速就不一样了,不管螺距主桨转速几乎保持不变

我这样理解你的发言,对吗?
100%油门时,转速是会随着螺距的大小而改变的,螺距绝对值越小,转速最大,反之,螺距绝对值越大,转速越小。
而电调定速的话,不管螺距大小,电机的转速始终是一样的。而这个时候,电调其实是在调节油门的大小,使螺距发上变化时转速保持不变。螺距绝对值增加时,油门会自动增大,以保持转速不减小;螺距绝对值减少时,油门会自动减小,以保持转速不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理解你的发言,对吗?
100%油门时,转速是会随着螺距的大小而改变的,螺距绝对值越小,转速最大,反之,螺距绝对值越大,转速越小。
而电调定速的话,不管螺距大小,电机的转速始终是一样的。而这个时候, ...

基本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油门也一样掉转,螺距为0转速最高,最大螺距转速最低
定速就不一样了,不管螺距主桨转速几乎保持不变

正解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