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控,GY401,开控,接受第一次通电,陀螺找不到中立 ...
DSX7控,GY401,开控,接受第一次通电,陀螺找不到中立点

楼主(2010-08-31):
尾舵朝一边走,一直到尾管撞墙为止。那位先人知道原因

网友A:
你设置的如果没错的话,开控,电池插上以后不要动飞机,等它自检完成 不然找不到中立点

网友B:
会不会买了山寨401?陀螺区都开锅了。。。

网友C:
上面的都是先人.........

网友D:
插电不要动飞机,等两秒钟让陀螺找到中点,从网上下个GY401的中文说明书好好看下

网友E:
接收机上电后,不要动机子,观察401的红灯是否先快速闪烁?闪烁的时候就是在找中立点,等灯常亮了就是找到中立点了

网友F:
装机有没有问题啊??我怎么就没出现过有找不着中立点的问题呢

网友F:
调机要细心,很细心地检查!不过我就是不能静下心来检查,装着装着,就有点烦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