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

楼主(2010-08-31):
.遥控所有通道中点微调(SUB TRIM)和微调(TRIM)全部归零。SWASH AFT 各通道都是50%,副翼,升降,螺距PITCH.(或者遥控默认的值)
2.将十字盘驱动舵机的3个摇臂全部拆下,舵臂固定螺丝放好。
3.设定(油门锁定模式)THRO HOLD PITCH为0,25,50,75,100。
4.拔去2条电机线插头,妥善固定。
5.打开遥控切换到THRO HOLD模式。
6.接通飞机电源。
7.将油门推到中点50%的位置。
8.插入舵臂,令舵臂尽量与机身水平,不能水平的时候请选择一个最接近水平的位置装入舵臂。
9.遥控进入SUB TRIM(中点微调)菜单,微调各通道令舵臂水平。然后装上十字盘连杆。
10.观察十字盘与机身是否水平,如果歪斜,调整连杆长度,令十字盘水平。
11.推动油门摇杆,观察十字盘上下行程。最低的时候,十字盘底边不能超过主轴固定环。最高的时候,相位器铜套不能顶到中联。如果发现上下行程不一致,就需要调整3条舵机的连杆长度令上下行程基本一致,也就是上下的间隙基本一致。如果发现行程不够可以增加SWASH AFT 里面的PITCH的值,过大则减少。
12.进入SWASH 菜单调整螺距PITCH值,油门最低的时候,十字盘底边不能超过主轴固定环的上沿。最高的时候,相位器铜套不能顶到中联。(留0.1-0.3mm间隙.
13.将油门摇杆置最大,量大桨的螺距.然后将油门放最低,测量螺距,最大要有12°,最小要有-12°.如果发现最大有14°,最小只有-10,°请调整D连杆长度.D连杆越长,正螺距越大,反之亦然.将D连杆缩短2圈,基本上D连杆一圈,螺距变化1度.然后在测量最大,最小螺距是否+-12度.
14.油门摇杆置中,检查中点螺距是否为0°,通常+-1°的偏差可以不调整.
15,螺距机械调整部分基本完成.
正常模式的螺距调整.

问一下,上面的第三步在10C里怎么设?
我看到第三步的时候没法进行下一步了

网友A:
在控里面找到油门设置,进入菜单。10C油门曲线是7点,设成一条线就可以。
1为-100;4为0;7为+100

网友B:
楼主说的第三步实际上就是3D螺距曲线,也就是发射机默认的螺距曲线
至于为什么非要设置到(油门锁定模式)里, 我不明白,感觉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第三步实际上就是3D螺距曲线,也就是发射机默认的螺距曲线
至于为什么非要设置到(油门锁定模式)里, 我不明白,感觉没必要

把螺距曲线从0-100%设定在油门锁定模式里的目的是为了今后调螺距或双桨时的方便。

只要切到油门锁定模式,油门为0,电机不转,直接调螺距就OK乐

网友:
那他第4步还是拔电机了,岂不多此一举
个人认为从安全角度看,调螺距还是应该拔电机线,
要偷懒Normal飞行模式先设置油门最低点为螺距50% (=0度)

网友:
还有切熄火开关, 螺距也是可以调的, 非要搞什么油门锁定模式

网友:
附:  油门锁定设置
油门锁定模式有自己的螺距曲线,也是一种特技飞行模式,不同与熄火开关,
油门锁定一般设到怠速,用于油动直升机熄火降落auto rotation 。
直升机降落以后还可以复飞,
而熄火开关可以在任何飞行模式关闭引擎, 引擎熄火以后需要重新启动才能工作

网友:
通常HOLD螺距曲线与3D螺距曲线设定完全一致,目的是可以执行倒飞熄火降落。

网友:
我的是DX7,这个菜单好找。
10C是高档控,应该更好找,更好设置。

网友:
现在想想,对啊!直接切熄火不就得了?还整什么油门锁定啊?

网友:
正负12度?!新手能搞得定么?!
正负10度足矣~~

网友:
12跟10其实差不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里面找到油门设置,进入菜单。10C油门曲线是7点,设成一条线就可以。
1为-100;4为0;7为+100

     1为-100,4为0.  7为+100.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