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进来讨论35X电调和40A好营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大家都知道亚拓电调很好的是缓启动很好!而好营的缓启动几呼可以说没什么用的! 但我近日发现,35X和40A使上发热问题,就以我35X+450M来用,发觉35X很快就热了~~而好营40A+450M就不会,发热很小! 都是1分钟,100%油门计算! 不知你们是不是这样?

网友:
完全一样,35X热正常跟线性bec有关,450M不错,也是发热很大,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发现好赢40A发热虽小但输出效率却比35X差很多,同样的机子和电池用35X比好赢能多留空差不多10%到20%,普通模式

楼主:
450M发热是很大,不过这电机力大,不会掉转!比那上结4000KV的强多了!
但电调我没怎么感觉出来!就是缓启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M发热是很大,不过这电机力大,不会掉转!比那上结4000KV的强多了!
但电调我没怎么感觉出来!就是缓启动好!

用了一小圈试了不同的电机最后还是认为450最好,前些天一下子买了2只175一只,很划算
一般KV低的比高的扭矩肯定大,450M不但扭矩大而且噪音也小,就是不能维护,估计坏了就得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