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飞起时会前后会一翘一翘的

楼主(2010-08-31):
求救!亚托飞起时会前后会一翘一翘的,外象小孩玩翘翘板一样!转速也够的,大桨换了,主轴也换了,找不出原因!请大侠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1.用软点横轴胶圈2.检查十字盘舵机

网友B:
浆距过大

楼主:
桨距正常的!

网友B:
新装的大飞机么

网友C:
如果转速正常的话,检查一下是不是大奖装得太紧了,大奖装太紧也会这样的

网友D:
是不是中联和主轴没有固定紧?

网友E:
检查主轴固定座的轴承是否有虚位。

网友F:
大部分都是胶圈的原因

楼主:
谢谢以上大侠!原因还是找不到,只有胶圈还没换!

网友G:
90%是横轴胶圈,换!!!!

网友H:
把胶圈转90度

网友I:
横轴胶圈!

网友J:
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你好!我你的机器有两种情况可以导致前后翘,一是横轴胶圈和里面的圆筒没有上好,二是你的旋翼头转速不够(3D的话一般建议50级别悬停在1650-1700左右)如果你不飞3D而是前期练习基本功等,建议换原厂配备的软性横轴胶圈,问题即可解决!这个基本就是以上两种问题,因为没有飞过600机器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不会太注意这个问题,遇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600油动机器是相当经典的机器,设计完美!但是要装好这个机器说简单就简单,越简单的想装高精度就还是要花些功夫的,Danny.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高手,最后的希望也没了!胶圈换了还是一样,问一下尾传动轴的轴承移位会不会才生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问题找到了,机子也修好了!

楼主:
今天早上爽飞了一箱油!谢谢大家对我帮助

网友K:
你的问题就是转速不够造成的 解决办法就是 降低螺距悬停点数值 提高油门悬停点数值

楼主:
是尾传出问题

网友L:
胶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