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点怎么起飞啊?跪求方法

楼主(2010-08-31):
小弟的艾特大野马,今天首飞,刚加油门飞机就i转圈后轮太灵活了,是不是要把它固定住才能起飞??请老鸟们指教

网友:
后3点不要急+油   慢慢的+油  先推点杆把尾巴抬起来  控制好方向  速度起来后拉杆

网友:
兄弟你的飞机想飞起来难了 ,我可以很准确的告诉你,你这飞机反扭效应太大,用副翼纠正的话很难控制的。

网友:
后三点跟前三点不同
先中小油门,看飞机滑跑姿态,如果偏了轻压方向舵修正,然后杆回中,不能一直压着,看姿态正了迅速推大油门滑跑起飞,起飞后别急着拉杆(像真机此时操作急了速度不够容易失速),低飞一会再拉杆飞高

网友:
我的後三点!

在水面上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