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桨

楼主(2010-08-31):
今天飞450rpo ,固定横轴的螺丝空中断掉,导致射桨,大家应该注意定期更换该螺丝为好!

调整大小 人物

调整大小 人物

调整大小 人物

网友:
   要用质量好的螺丝···

网友:
我曾经幸运的在检修的时候把横轴螺丝拧断了。。。。打那再也不用内丝了

网友:
三轴坚持用YT的会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
还是改外丝吧,那么小点的螺丝头。。。

网友:
700我都射过!

网友:
LZ强,射桨台可怕了

网友:
最悲剧的是没有原装螺丝卖,要买螺丝就要就得多买2跟横轴,原厂横轴我炸了4次都没弯哎。副厂的实在不敢用。

网友:
这是什么牌的 ?

网友:
又是一个。

楼主:
我这个螺丝是原装的,应该每次换横轴时及时更换新的配套螺丝就可以把这种概率降得很低,除非100个起落不坏。我中间更换无数横轴可是螺丝没换,结果。。。。。。。。。。。。

网友:
原装的也是需要换的

早已改外丝横轴了,虽然原装的没有射过桨,要的就是一个踏实。

网友:
改外丝横轴了

网友:
外丝有4mm粗的没?

实在不愿意换YT的轴承, 拆的麻烦,买的轴承也没用YT的顺滑,还费钱

网友:
男人射吧射吧不是罪

网友:
外螺丝横轴就好了啊

网友A:
换横轴时练螺丝一起换掉,绝对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横轴时练螺丝一起换掉,绝对是个好办法!

网友:
这个麻烦,我也是感觉不可靠就是可怕啊~~~

网友B:
还是上外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