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9257 装450上 上天后尾桨抖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0-08-31):
GY520+9257 装450上 上天后尾桨抖是为什么呢??
感度从10-30之间都调了 都抖 不知道为什么 求助谁明白???

网友A:
这个抖,是前后还是左右??GY520装450上大才小用,你还是用401把。一插就飞。。

网友B:
 机械原因! 建议仔细检查!!! 我的450 / 520*9257 ! 比较正常!

楼主:
尾桨 左右抖~!~ 不知道算不算 震动!~

网友:
原因一:感度太大
原因二:电机问题
原因三:电调问题
原因四:机械问题
原因五:飞机抖动

网友C:
震动引起的,逐步排查引起震动的原因。搜索一下,坛子里有专门讲如何一步步排除震动的帖子。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们的 帮助
我在找找之前的帖子

网友D:
把你的控恢复到出厂设置,在重新设置看一下,我以前的的FUTABA 6EXP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我用的是GY520+8910当时不管如何调尾巴也是快速的抖后来我把控恢复到出厂设置重新在调就好了,还有就是看你控上的电位器是不是还是好的

网友E:
呵呵,有机会一起出去飞的时候看一看吧。

网友F:
这个问题估计只有具体看了飞机才能找出答 案,别的建议都是可能性经验。飞机是一个整体,估计你需要从机械传动,飞机本身的震动,部件虚位上面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