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D731 450电直接线方法

楼主(2010-08-31):
450用的RD731 不知道怎么接线 晕死 请教教 说明书上写——带
陀螺仪
请看陀螺仪说明书,结果陀螺仪没说明书,,,,,

网友A:
呵呵,你要买亚拓的,就有说明书了

网友B:
和RD721的接法相同,接收上有接线的标示。
如果楼主没有接过接收的话,或者不清楚各标示是什么意思,网上随便找个6通接收的说明书,都是一样的接法。
不过要注意先对码。

网友C:
baidu一下JR接收机的插线顺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