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橡筋室内机,喜欢的出来交流交流...(再贴一只小小小的机机)

楼主(2010-08-31):
看到很多老外玩像真型的橡筋动力飞机,很漂亮,很精致,俺很喜欢,这里也有人玩这种吗?有的话,请出来交流交流
就像下面这种的

网友:
估计玩这类的人不会太多,大家都追逐RC去了……

网友:
呵呵,这个在国外叫做peanut scale “花生仿真”橡筋模型。基本材料就是轻木,钢丝,成品螺旋桨和棉纸涂布油。飞行重量在50克以内。难点在于国内现在很难找到涂布油的代用品。这类模型采用其他蒙皮方式都会太重,严重影响飞行性能。 图纸我这里倒是有一些,google 上也能搜到不少。不过这类模型因为要顾及一定的仿真外观,调整不太容易,性能也很一般化,室内飞行,留空时间在20-40秒之间。

网友:
进来顶顶老哥的帖子,想玩,可是还没这手艺。

网友:
什么材质做的?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轻木的翼肋棉纸的蒙皮

楼主:
前段时间稍闲,就试着做一个来试试 ,好在造机不是什么难事,照图做瓢就行了,机型个人比较偏爱J-3,就选了它,材料也简单,基本上就是1MM轻木片,蒙皮暂时还没有特别理想的,先试试用生宣纸 ,涂料就用罐装自喷漆,当然是黄色的喽 工具也简单,钢尺,笔刀,大头钉,白胶(固体胶也行),剪刀,哦,还得有一个小喷壶,就是闲来无事拿在手上给花花草草浇点水的那种
产废话了一大堆,开工
先做机身部分:和原图纸的做法稍有点不同
将图纸先转印到稍硬的纸板上,转印方法可以参考大头老弟的这一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7091&highlight=
做成模版,以后可以再次利用

然后按照自己修改的意图切出模版,原图是纯条子的,现在将机身侧板搞成了整体的一片

在1MM轻木片上按模版绘出两个机身侧板
切好的两片侧板,镂空的部分是为了减重

有个小称,可随时知道重量,方便

机身组合,当然那些隔板你得先按图纸切好,这里没拍照,就省略了

原图机身后部是五块隔板,俺觉得侧板改整体的后,用不了那么多,就给省了两个

机身就先弄到这里,前部的隔板等做好机翼后再粘合上去

俺也是第一次弄这种类型的,国内各论坛上可以参考的东西也很少,国外的多些,可惜看不懂英文,很多地方不是古狗能翻译的明白的,只能边做边学了,欢迎各位喜欢玩和想玩这种东东的同好一起来讨论,指导 ,现在整机己基本完成了,后面的制作过程,不太忙的时侯,我会接着上传

网友:
强力插入等下文

楼主:
半夜上来继续发
切好的翼肋

搭架子,开始粘接机翼

按照图纸先用KT板按照翼尖的形状做一个模具,然后把1MM轻木片切成1*1。5的细条,泡湿后,围在模板上,用大头钉定位,自然凉干

按照图纸形状搭建完成的机翼

粘接好机身前部隔板和两片与机翼连接的翼肋

机翼与机身组合一下,看看是否紧密,顺便称下重量
开始给机翼上蒙皮,生宣纸,稀释的白胶粘贴,先蒙上半部分
胶干后,用小喷壶均匀的在纸上喷上水,目的是让宣纸干燥后产生收缩,以便能绷紧
喷好水后用大头钉固定好,以免骨架变形,等待干燥
下半部分也用同样的方法蒙好

等待干燥的时侯,我们可以把机鼻做好。

底部的纵条也粘接好了

整个机身的重量也有了,不算离谱

轻木片,海绵,细钢丝做好起落架

把起落架粘接到机身

接下来开始做尾巴,切好各个位置的零件,用大头针在图纸上定位,粘接,这里要注意一点,各零件的纹理一定要是按零件的长度方向顺纹切割!才能保证强度!切记!!

粘接好后打磨光滑

同样的工序粘接好垂直尾翼

机翼蒙皮干燥后,插接到机身上,再次检查是否结合紧密,有无扭曲变形
同时插上平尾垂尾,观察安装位置是否正确

尾翼上蒙皮,工序和机翼蒙皮一样,最后定位,干燥

楼主:
趁着网速还行,再发
工作进行到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因为是初次接触这种类型的,不知道橡筋该用多粗的,多长的,只好用了现成的那种淘宝上卖的橡筋,大约是1*1。5mm的, 长度初步定为从挂橡筋的位置到机头位置长度的二倍,另一个问题就是桨的选择,因为没有合适的成品桨,只能用现成的桨来改造或是自己削制
先不理会了,边做边想,按计划,给机身上蒙皮,在蒙之前,先装橡筋在机腹内安装好,以免蒙好皮后再安装不方便

蒙皮从机背开始蒙起,
顺序按照先上部,后下部,先后部,后前部,最后底部的顺序进行

蒙完皮后,均匀的喷上水

吊起来,凉干

接下来该制作螺旋桨支架了,按机鼻的形状切好木块,和机鼻配合打磨好后粘结,并在里面插好一段内径1MM的铜管

完成的支架,为了美观,在铜管外面又套了一颗舵机安装用的带翻边的铜套

装上自己削制的木桨,看上去有点像那么回事了
机身完全干燥后,将各部位和机身正确连接,然后粘接牢固

到此,基本的建设工作就算完成了,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就先不着急弄了,等调整试飞成功后再来添加。
因为是尝试,在接下来的调整试飞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也许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在这里,我再次恳请,对这类型飞机有了解的模友,看了此贴以后,能及时的给出意见或建议,小弟在此先拜谢诸位

网友A:
螺旋桨的直径小了,应该在15cm左右,螺距多少看不出来,一般室内机的要大些。

网友:
橡筋固定销处还应该从内侧贴上薄的层板或塑料片加强一下。插销可以采用一段直径2毫米左右的圆珠笔芯或硬木棍一类的东西。不要固定,而是相对紧配。这个位置的机腹处应该留一个隔框的位置不蒙纸,方便更换橡筋束。另外,机头木块还应该稍作加强。螺旋桨应制作成带自动风车装置,比如在轴承前端加上一小段弹簧,以便动力释放后可以空转,减少滑翔阻力。
蒙皮如果找不到棉纸+涂布油,可以考虑使用薄的硫酸纸替代,效果要比宣纸轻而结实。可以直接用文具胶水,乳胶增加重量较大。螺旋桨可以用整块轻木削制,但确实需要加大直径和螺距,以便更好吸收橡筋束能量。
建议采用1x1橡筋4-6股为动力。螺旋桨可以采用淘宝上小学手工课用的简易橡筋飞机成品件。

网友:
精致,桨小了同感

网友:
很不错 期待成品  你可以搞点不干胶贴纸  估计有点重

网友:
hoho,又有更新了,跟帖学习。

网友:
关注中!

 现在大陆要买橡筋动力飞机用的橡筋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的直径小了,应该在15cm左右,螺距多少看不出来,一般室内机的要大些。

谢谢您提出的指正 ,我也感觉桨小了,现在用了一支现成的橡筋桨改制了一下,直径大约在120MM左右,螺距未知,初步试验了一下,在橡筋绕150圈以上时,能带动飞机从地面升起来,是不是说明拉力基本能达到要求了?因为对这个也是初次接触,对于橡筋桨的一些参数也不了解,如果您有更多的资讯,希望您能不吝赐教
改制的桨

网友:
正确的绕橡筋方法(也是能够令橡筋能量最大限度释放的方法)是将模型固定在台架上,橡筋固定销用管状材料制作,台架销钉穿过橡筋固定销拉住模型。橡筋拉出机身外,至原始长度的2-3倍起绕。绕橡筋可用自制的减速器或专用的,记住齿轮的减速比,也就是手上转一圈橡筋绕几圈。待绕到橡筋最大绕数的60%以后,一边继续绕,一边逐渐靠近模型,最终将绕好的橡筋束套上机头。您这样的模型采用这种绕法可以达到800以上的绕数。注意橡筋束需要蓖麻油润滑才能正常使用。平时要避光保存,不能沾染杂物沙粒。千万小心绕橡筋的时候如果炸了,整个飞机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筋固定销处还应该从内测贴上薄的层板或塑料片加强一下。插销可以采用一段直径2毫米左右的圆珠笔芯或硬木棍一类的东西。不要固定,而是相对紧配。这个位置的机腹处应该留一个隔框的位置不蒙纸,方便更换橡筋束。另外 ...

谢谢您的建议, 固定销钉的地方己作了加强,销钉采用的是一段2。5*1的碳管,强度足够,也方便在绕橡筋时用一根钢丝穿过其中,把飞机固定在一个自制的支架上。
您提到的自动风车装置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会着手找些资料来参考并试着制作,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您务必提供一下,谢谢您提供的橡筋绕制方法,我会注意的。
对于蒙皮,我在当地找过一些,其中也包括您所说的硫酸纸,不过我能找到的那种比较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估计是70-80克这种的,所以就放弃了,采用了相对较轻一些的宣纸,后来在淘宝上找到一种14克的拷贝纸,就订了一些,等到货后再试试。桨也订了一些,到时看,如果合用就用,不合用的话再重新削制
机头的加强也作了新的方案,原来只是在两侧填充了木块,现在准备再将上下两面用1MM轻木片蒙上,这样一来,强度和外观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再次感谢各位模友的建议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