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比较手中的4个牌子的电池

楼主(2010-09-01):
电池分别是:
力牌的容量标贴2200,宣称容量是2400MAH 11.1V 25C 的电池,力牌2700MAH 11.1V 25C电池;ACE的标称2200MAH/20C/11.1V的电池/;ET 2200 30C11.1V电池; CL 2200 11.1V/20C电池(存放过1年)
比较方法(非专业方法,便于大家测试)
首先用B6充电器的保存电池选项,将每块电池分别放电到总电压11.4V,单节电压大约是3.78V,直到充电器报警后截止;
然后再将电池充电至单节电压4.18V,累计大约12.6V,到报警声响起,显示充电完成为止.

在单节电池显示的3。78-4。18区间,可充入电量3S(节)累计显示:
力牌 2400的显示充入1318
ACE的2200显示充入1311(1318和1311比较起来可以认为是一样的容量)

力牌的2700 11.1V 25C的电池我充进去1560MAH.
ET的2200 11.1V 同样条件下充入 1292MAH
CL的放过一年的电池充入1208MAH
如果按论坛上有关专业人士的观点,这个区间释放的是电池60%的电量,那简单计算一下可得如下结论:
力牌 2400 25C 电池, 1318/60%=2196
力牌 2700 25C 电池   1560/60%=2600
ACE 2200 20C 电池1311/.6=2185
ET 2200 30C 电池1292/.6= 2153
CL 2200 20C电池1208/.6=2013 (因为存放了一年,所以如果加上正常电池容量损失假定90%)/.9=2237.9
因为通常情况下,大家玩直机放电基本上在上面的区间,而且我这样测试电池容量的方法可能不全面,也许不能反映电池的真实电量,但更重要的是比较了大家常用区段的放电量,也是更适应大家比较的,希望有心之人也发些此电压区间的其它牌子的电池的充入容量供大家参考.
分析完成,不当之处请专家指点!

楼主:
当然,我的测试不是比较整个电池的容量,只是某一区段的电量,因此:
假如ACE的2200刚好有2200MAH.而力牌是2400MAH.那么。测试只能说明一个问题:3.78V以后。力的电池曲线下降缓,所以后续还有一些容量。而ACE在3.78V后下降较快。所以后续容量没有力牌的多。
否则。ACE的2200的实际容量就应该大于2200.
不同厂家的电池在曲线方面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材料、工艺有别。

放电曲线不同牌子的应该会有差异,锂电的特性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某一个区段放电平缓,达到某一电压值后会突然陡降,所以不能排除部分电池电压降的缓,就是说电池的实际容量可能会比我这种方式测试出来的结果要大.

网友:
虽然不是很专业,但也有一定参考作用。顶了!

网友:
如果想测容量,建议充满后放电到3.0V,看放电电量。更公平一些。

不同电池的中段电压平台大不同....... :loveliness: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其实只要是小电流放电(如1C以下),锂电放到3.0V也不会影响到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