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手求教各位元老

楼主(2010-09-01):
最近中毒太深了
想买个油机玩玩,可是一直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以前对这个从来没接触过
还有,不知道是买30级的还是50级的,飞机从3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都有
实在不知道应该买那种
还有就是电器方面
我初步打算遥控只要是够用就行了,不非得一步到位
希望诸位能给些建议
买什么牌子的飞机和什么型号的控,还有
舵机
陀螺仪
什么的
谢谢了

网友A:
不懂帮定

楼主:
别不懂啊,我觉得这里的人都比我明白啊

网友B:
jr的控,福特吧的陀螺仪,亚托或是rjx飞机,全套下来就没问题了。

楼主:
这些配置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C:
你们让新手买油机 何居心啊

网友D:
楼主从来没飞过直机?如果是纯新手!我建议你先玩玩模拟器!你直接上真机,装配都有困难的!别说调试了和玩了!

楼主:
主要是看着过瘾,玩着痛快啊

网友E:
新手玩油机,你就只能痛快几秒而已

网友F:
楼主那人..应该先去找找本地魔友..
油机真的不是一般人能玩哦.危险系数太高了..当然有魔友带另外说
我到现在看到朋友开90级油机还有点不适应,
怕怕.都停飞让他们飞完我才飞.450

楼主:
我是北京的,我现在很矛盾
到底买什么呢

网友G:
感兴趣的话,先从模拟器和450入手,慢慢发展吧。

网友H:
先买个控,模拟器吧,控反正飞的时候也用呢,练模拟器,熟练手感。练上半个月了,上个450玩吧,等450玩的差不多了,如果想上油机了,再上吧,等哪时候,你也就不会问上什么了,应该自己都知道了,
我就是走了弯路,先买的油机,结果不敢飞,又买了450.到现在,450飞的还可以了,油的,只要一飞,就发抖,心理压力还是很大,所以,LZ不要走弯路,买了油机放哪里会生锈的,所以先从简到难的玩吧,可以省不少米

网友I:
北京模友可以加入群50391638和76881276了解下基础知识吧
新手上油机,太危险了,楼主三思。。。

网友J:
我也不懂!! 但朋友都说先玩下模拟的,我现在在试着玩模拟器!!

网友K:
若干年前.还没有电动的时候.新手飞什么机子?

网友L:
听不进去的,中毒了肯定是要上的肯定听不进去的,最好的办法是临时抱佛脚,恶补知识。
我回这种帖子都累了,就给你一个标准了,三个标准配置懒得打字了。
空机:呀托600NSP或风神50皮带版(3D机),也可以雷虎或喜路宝贝(3C机)
设备:斜盘610 尾巴舵机9245或620、650 陀螺用780或750 401入门 可以上520、601、611,不过后两种要配9256或251尾巴舵。油门9253或9254 如果少米,斜盘和油门3001、3003、539
发动机用OS55或50,50停产了,不过还有货
控用DSX7、FF9、DX7、9X、10CG等
全套便宜的也要5K-贵的要8K以上

网友M:
 农二哥的可以借鉴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