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接收机在油直上按装问题

楼主(2010-09-01):
2.4g接收机…天线短…按装在油机机头…现在的飞机都是碳版的又被机头罩关着…安照2.4g无线电的特性…对控制距离大大的影响…JR的有小卫星可能放到机身下…Futaba的就两根短线只能关在里面…

网友:
 没关系的啦。。。我实际拉距离。。。。2KM都没问题

楼主:
能看看你的接收机怎么放的吗

楼主:
这两天做了个大胆试验…证明2.4g接收机不能放机头罩里…试验过程…F控和J控原厂2.4g.拆下发射和接收天线…做直线拉距测试…先对机尾偏开5度拉距26米然后另一人原地转动飞机对着尾巴缩短了1至2米…然后再转动飞机使机头对着控…这时接收直接进入失控状态联跳舵机会都没有…把距离缩短了7至8米才偶尔跳下舵…继续缩短了3三米左右才能说控制…也就是试验证明接收机按装位置非常关键…拉距居然缩短了一半左右…

网友:
拆掉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验证了头罩的确会对信号造成阻隔,但是装上天线的话,信号衰减远远不影响我们所需要的控制距离。

网友:
请问LZ,你飞直机能飞到26M以外?那很佩服你的视力了…直机不是固定翼,飞远了一点观赏价值也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26M哎…大哥买的玩具级的也不止26m,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