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用5600KV电机改 A5可行么

楼主(2010-09-01):
心血来潮想搞个船玩玩
手上有多余5600kv的
电机
配1300mah 2s的
电池
可行么

网友A:
螺旋桨 要小 但是电池不行1300MA太小,你多大的电机?

楼主:
电机32g左右 也不大 小电直上的1300mah也是现成的 而且还有2块 县测试看看这个电机的可行性如果可以 我就搞大点的电池
不过电机是外转。。。貌似散热时问题

网友B:
现在外转子电机都可以做到这么大KV值了

网友C:
 这电机跑起来一定爆!把小直机上的大齿装上做减速想必一般电船工用的桨也不成问题!

网友D:
电机型号多少?如果是200级直升机上的根本带不动的

楼主:
就是 200级电直用的。。。。

网友D:
那要减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