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红灯慢闪,要怎么调回去?

楼主(2010-09-01):
慢闪是代表-
陀螺仪
没有接收到由
遥控器
所送出的尾舵控制讯号,此时尾舵伺服机无法操作。
之前一直是红灯的,能锁的好好的,我换了部新机!装过401了!现在不知怎么调回去了~~我的控是T8S
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感度是否插反,我曾经插反过

网友B:
慢闪是感度通道没有检测到信号,可能是线断、插头松、插错,还有可能是内部感度反相三极管损坏(我遇到2次)

楼主:
但是我现在移动机机,锁尾舵机会动来动去。说明能感度得到!
我现在发现问题,说明书说离电机要10CM以上,我刚才量了一下,我的401我装在下面,离电机只有5CM,可能太近?

网友:
慢闪是感度通道没有检测到信号

楼主:
刚才我把401拆下来,离电机远点后,再开机,不闪了!一直红灯!看来是和电机太近,干扰了!
450sport真找不到地方装401~~是给750-780装的位就有

网友:
没这一说吧,顶多会干扰,检查线是不是感度线断了@!

网友C:
我的401装在雷虎50V2.5上,开机自检什么的都正常,但飞一圈下来就开始红灯慢闪,停在地上也闪.
但是飞起来也还正常(我不会3D).感度线也插的挺好的.至今不知道为啥. 尾舵是9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