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我的450v2垂直拉升到近70米的高度突然动力消失。。。

楼主(2010-09-01):
新手求教:我的450v2垂直拉升到近70米的高度突然动力消失。。。推油没有反应了。。。晕!急忙把飞机摆平,忙打开油门锁定开关,飞机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只有自由落体了。。。因为没有学会熄火降落技术---飞机直挺挺的砸到草地上,损失横轴+脚架全断。尾部也歪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是这样。。。?(配置:好赢40A+HB2835+鹰之舞2200毫安20C+KDS800+D90MG锁尾)

网友:
如果失控的时候舵面有反应,重点检查电机和电调,尤其是接头部分。

一般练习不要飞太高,飞得高摔得痛。1米高左右ok了。及时收油的话,一般摔机损失也不大。

网友:
70米?牛, 一般15米就好了,你超了4-5倍呀!!!

网友:
新手就飞70米高,将来不得了啊

请问一下LZ视力是多少??飞70米高还可以看清450的姿势??

网友:
70米炸下来才损失3样东西,机子是什么牌子的说一下,我也去买一台。

网友A:
旁观闲人问JJ可飞多高可控多远,於是.........

网友:
70米???!!!

你还看得见450级别的JJ啊?

好视力!!

网友:
上次一哥们还说1.2米的固定翼能在500米外看清楚姿态呢。。。更牛。。
围观此贴看高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204&extra=&page=1

网友B:
一层楼高也就三米!约相当于12层啊!楼主高人了!

网友:
lz不应该玩飞机了,应该玩火 箭啊,

网友:
我也好几次高空突然断电,至今没有找到原因  我用的是10C,亚托450,舵机9257,4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层楼高也就三米!约相当于12层啊!楼主高人了!

网友:
除了电池不一样!
电子配置是和我一样!不知你的尾舵有无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层楼高也就三米!约相当于12层啊!楼主高人了!

貌似小学数学没学好

楼主:
谢谢各位~再找原因。我的控乐迪2.4G---据说有效距离是900米,我平时都飞20多米半径飞圆圈,这次想检查控的距离究竟多远。。。?我的场地是个废弃的体育场,圆圈的跑道直线就有60米,人在离机60米把飞机直接拉高10多米。估计斜线距离(遥控距离)大概超过60米了。呵呵。

网友:
怪不得会摔下来了。。。怀疑这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再找原因。我的控乐迪2.4G---据说有效距离是900米,我平时都飞20多米半径飞圆圈,这次想检查控的距离究竟多远。。。?我的场地是个废弃的体育场,圆圈的跑道直线就有60米,人在离机60米把飞机直接拉高10多米 ...

LZ这不叫垂直拉升70米吧,只能说距离70米吧。

网友:
70米好高啊!
下来后电机电调热不?会不会过热保护了?

楼主:
电调有热啊。也有怀疑是电调是不是热保护?。。。!

网友:
飞高断电。。电调保护了。飞高需要大电流。。
熄火降落能减少或没有损失。。飞高必须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观闲人问JJ可飞多高可控多远,於是.........

你真能受蛊惑。要是我直接不理会 该干啥干啥!都懒的解释给旁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