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机问题~~急啊。大家看看(有图片)

楼主(2010-09-01):
1.4米EPO塞斯纳182空机装上银燕BL2832无刷电机可以吗?银燕怎么样?这电机用多大的桨?

拉力达1.5KG/朗宇X2216 KV1250
帮看看这两电机那个好啊~

网友A:
有必要用那么大的电机吗?飞机要载什么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用那么大的电机吗?飞机要载什么飞呀?

装了很多灯,怕超重。所以想买个大一点的电机。不知道那个好。给点意见啊~

网友:
银燕2815 919rpm/V已经足够了。

网友:
我喜欢银燕的

网友:
这电机11.1能到10000多转速? 用中小桨吧....

网友:
银燕的电机垃圾一个,发热很大,而且轴偏软。建议用双天的。那个电机才爽。

网友:
回LS的 本身就是高KV电机还要给电机一个很大负载的话肯定热死你拉``

网友:
个人感觉银燕2820KV1000可以(起飞重量2公斤以下),银燕电机轴是偏软,撞击易弯,但是拆下用木榔头很好调直,比一撞就断的好,另外可以买到轴配件,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
是,应该说银燕的电机是好,价格也不贵的离谱,我也用这个,不错。

网友:
太大了,没必要,费电。

太大了,没必要,这样搭配不好,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