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天车F6不知道怎么连接V3的电池充电,请模友指教!

楼主(2010-09-01):
刚到的“天车F6”不知道怎么连接V3的电池充电,看了官方的连接图,那个一分三的两针线好像不是接电池的!丘比特V3的电池只有两针,怎么接啊?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有另配的JST头,也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两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有另配的JST头,也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两针的

那个JST头不是用来充电的!

网友(2010-10-09):
不知现在会用了没有呢?你先找到那个一转二的线跟一转三的JST头连接起来再接电池就行了,电池没有那个白色的平衡接头那你可以不用那个转接板充电,在那个莱单上选择C开头的那个个选项进行充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