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425的朋友,,注意..泰世的营销方式

楼主(2010-09-01):
买425的朋友,,注意..泰世的营销方式
虽然说空机460.当你买了会发现没有电机齿,再次花33元买一个齿轮后...当你想爽飞的时候又必需买一个十字盘导规,它的作用大家都应该知道,,价格;72元。这样一来。飞机价格就是565元了。关键是在你买的时候,没人告诉你飞机还缺少了什么,感觉像买了一辆汽车少了方向盘》》》》》强烈要求泰世厂家改变这种强奸式的销售方式。

淘宝图片上标配,是应该有的

淘宝图片上标配,是应该有的

没有它,,3D是不行的

没有它,,3D是不行的

楼主:
说明一下,,,

此贴不针对任何销售商,,,是厂家

网友:
这两个配件有点不便宜啊

网友:
没电机齿很正常,这东西一般只配电机的。但没配十字盘导轨就说不过去了,不要说3D,悬停没它都不行........
是不是空机配的是塑料导轨,你多买一个金属的来升级吧?其实塑料的比金属的要耐磨的多,这玩意用金属纯粹是多余兼浪费~

楼主:
没有塑料导轨

有的话就不说了..大桨没有可以配.电机齿轮的模数也是特殊的,,绝对不可代替的.我认为应该作为标配

网友:
那个导轨可以找人线切割割出来,绝对不用72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话就不说了..大桨没有可以配.电机齿轮的模数也是特殊的,,绝对不可代替的.我认为应该作为标配

这样啊,那泰世的这种营销方式真的是令人反感.....

网友:
楼主好好找找, 425空机里是带十字盘导轨的,只不过是塑料的,你买的那个是金属升级件

网友:
其实425塑料版的设计,是不需要十字盘导轨的.

网友:
我来说两句吧,我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楼主如果苛求,那还差件东西,就是日子框了。

之所以不配齿轮,我认为是因为泰世的齿轮比搭配比较丰富,用什么样的马达齿由用户自己来选择,配了,就是增加成本,可能泰世认为合适的马达齿不一定适合用户,所以,干脆不配,降低KIT版飞机的成本。十字盘导轨,其实这个东西作为425的结构来说是可用可不用的,YT600也是这种结构,只不过升降L臂在前面,但是600想配都没有,为啥不配,因为这种结构设计满足一般动作飞行的需要,加不加看用户个人了。这样,整机销售的成本降低了,普及了,用户自己升级的选择也多了,何乐而不为呢?

再多说几句,我不是泰世的托,但我欣赏泰世的认真,尤其是出厂已经装配完成的部件,非常安心。就这个460塑料版来说,不用任何升级,可以飞的很好。

网友:
明显导轨就是加重的摆设啊!

网友:
这样啊,第一次听说,下次有机会试看看泰世的JJ

网友A:
那个塑料A臂真的是。。。。。。鸡肋
说可以不用十字盘导轨是从理论上来说的。但是从实际上来说,除非只飞悬停,只要介入3d,马上就能感觉到相位不准。所以十字盘导轨还是很必须的,哪怕带个塑料的十字盘导轨。
或者泰世加点成本,A臂做成金属的。

网友:
但凡购买425的朋友,都明白配件不便宜啊~!:funk:

网友:
logo这么贵的鸡鸡也是没有电机齿的呵呵

网友:
造好JJ的厂家要有足够利润才可生存+发展的。
好货不便宜,客人觉得值就成了。求爽得爽而已。:loveliness:

网友:
我自己有飞机  买空机当配件  觉得挺便宜

你自己愿意买就别嫌东西少

要不人家一个425     卖的比450还便宜  人家傻啊

人家当然的有点策略了

网友:
好高明的销售策略。。估计卖空机赚的钱还没2个零件赚的多,要是一炸,一摊米。。

网友:
个人觉得 425塑胶版 非常超值了 多说了无意 飞过的都知道 绝对比任何450爽多了

板凳 估计没飞过  那个导轨 不配也可以  再说他的金属 很劲磨 貌似到现在没见 磨坏的 可能因为 他很厚的原因

就像大桨也没有一样 你悬停 用塑料的 木的 没人管

3D就要用玻的碳的   一样道理

网友B:
lz 你好!我是淮安人
其实航线的话 跷跷板就行了 比较460块 人民币升值 也不会到美元的程度 难免会有节省成本的考虑 如果你想爽 可以加个金属导轨 想更爽 来个碳纤金属头的 但是投入也上了。。。。 看你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了
关于电机齿 毕竟看到原厂的电机电调 大家都会嘀咕一下 真贵!!! 但是市面上没有这么低的kv电机 或者说没有合适价位的低kv电机  所以很多玩家搞亚托的1600kv的 就要配14t 60的前齿 如果用原厂的 如果改成550 500 电机齿和前齿轮的配置就满天飞了。。。 泰世不可能每个里面都放上所有t的齿轮 一个浪费 二个成本高 估计骂的人更多 xxx的 老*不需要这么多齿轮 非要放在一起 明摆着坑钱嘛  您说是这个道理不
如有冒犯 还请见谅啊  王哥

网友C:
塑料跷跷板绝对不可以3D的

忽悠新手悬停,,,马马虎虎...厂家应该配个导规,哪怕是塑料的.

网友:
绝对赞成

引用 网友A:
那个塑料A臂真的是。。。。。。鸡肋
说可以不用十字盘导轨是从理论上来说的。但是从实际上来说,除非只飞悬停,只要介入3d,马上就能感觉到相位不准。所以十字盘导轨还是很必须的,哪怕带个塑料的十字盘导轨。
或者 ...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425的朋友,,注意..泰世的营销方式
虽然说空机460.当你买了会发现没有电机齿,再次花33元买一个齿轮后...当你想爽飞的时候又必需买一个十字盘导规,它的作用大家都应该知道,,价格;72元。这样一来。飞机价格就是565 ...

你用那个导轨是多此一举。塑胶版的425是不用导轨的。哈哈。就好比是你买了汽车发再只有一个方向盘,又买一个装在右边,好看吗?

网友D:
我飞了半年的3D了,真没想到还要装一个导轨。

网友:
只能说你的技术,,,太,好了

引用 网友D:
我飞了半年的3D了,真没想到还要装一个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忽悠新手悬停,,,马马虎虎...厂家应该配个导规,哪怕是塑料的.

你去看看雷虎的塑胶版50油机有没有导轨,玩家都是在玩暴力3D。每个机种的设计是不同的。不是说亚托的设计有导轨,其它的就必有导轨,没有就是忽悠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飞塑胶版425的高手有的是。都是飞暴力3D,没见人家高提这个问题,你去问一问人家装导轨了吗?

网友:
我们这里有飞亚托700N的,为了提高十字盘精度,改成跷跷板无导轨结构的。人家那可是高的很的高手。

网友C:
有没有自己看看 ,怎么就你一个人急着辩解

有没有自己看看 ,怎么就你一个人急着辩解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743&extra=page%3D1

这是厂家的配置图

这是厂家的配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你好!我是淮安人
其实航线的话 跷跷板就行了 比较460块 人民币升值 也不会到美元的程度 难免会有节省成本的考虑 如果你想爽 可以加个金属导轨 想更爽 来个碳纤金属头的 但是投入也上了。。。。 看你如何找到一个 ...

淮安人:你说这些有时会误导新手的。你应该告诉他这种结构不论飞的再暴都是不用导轨的。不然人家新手又要花冤枉钱了。这种跷跷板结构十字盘就是为了提高十字盘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自己看看 ,怎么就你一个人急着辩解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743&extra=page%3D1

钱多再加两个都行。

网友:
为什么机身上要留十字盘导规的安装孔呢..

为什么机身上要留十字盘导规的安装孔呢..不需要厂家还卖72元的十字盘导规???

网友:
那是为不用跷跷板为加长球头时用的。也可以为不同头罩备用的。人家泰世人性的设计。

网友:
导轨是为升级,和碳纤版用。你要搞懂了再说,不然大家会笑话你的。

网友:
我觉得不影响啊~泰世的代理基本上都会在卖的时候说清楚~
速腾还专门把配置给列出来了,买不买是你自己的事,本来这飞机就很便宜了,有些时候还是不要太觉得这事就该这样了,460比一个山寨机还便宜,却有很高的精度和质量,加了金属导轨和马达齿也就600以内,这依然是很低的价格。

什么?连齿轮都要普通规格一样?什么叫普通规格?亚拓? 各家有各家的设计,正是不喜欢某世界冠军第一品牌才会玩泰世的机~

网友:
不同的品牌设计也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机器都要按照yt的标准去衡量~

我记得一个朋友玩我的苹果本子说很烂,因为桌面没有windows的“我的电脑”。。。。无语。。。

网友:
我飞亚托都几年了,就是亚托的450和500陪伴我一直飞到了今天。后来与几家泰世代理打交道,就感觉人家没那么重的商人味,朋友一样。我六十岁的人了也不是什么托。就感觉LZ和22楼的说话有点偏激,所以我就会急着辩解。

网友E:
如果扭力大得连跷跷板都变形了,那导轨一样会变形
而且从原理上来讲,跷跷板的精度绝对比导轨精确————在强度足够的情况下,跷跷板的误差就是球头和球头扣之间的缝隙,而导轨的误差就是导轨槽和定位棍子的缝隙,两者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喜欢37楼那句话:“不是所有机器都要按照yt的标准去衡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扭力大得连跷跷板都变形了,那导轨一样会变形
而且从原理上来讲,跷跷板的精度绝对比导轨精确————在强度足够的情况下,跷跷板的误差就是球头和球头扣之间的缝隙,而导轨的误差就是导轨槽和定位棍子的 ...

说的对,22楼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泰世塑胶425为什么要用跷跷结构了吧?加一个导轨真是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