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笨问题,,钻主轴跟铣主轴有何不同.

楼主(2010-09-01):
一直不清楚两个有什么不同,,是夹刀的地方不同还是结构上根本不一样,,,还有钻主轴能不能换上铣主轴.....最好能有个图(呵呵,,有点贪)

网友A:
侧重点不一样吧

【1】好的钻床主轴也挺稳的,直接改成铣也可以。一般的钻床,主轴还是容易松扩,虽然可以锁定,但锁定的结构太单薄,用于钻是可以的,铣的话刚性还是不够。当然,我想随便什么钻床用来铣塑料木头问题应该不大,但如果要铣哪怕最容易铣的铝合金,刚性问题一下子就上去了,X、y轴向一进给,刚性不够,马上就抖,一抖,很容易断刀,蹦坏工件。一般钻床没有考虑x、y向的负荷,只有z方向的进给,所以对侧向的刚性没有增强。

铣床就是对侧向的刚性做了增强,如果要改钻为铣,就是要改这个,很多钻床都可以改,问题是很麻烦,坛上的高手用了特定的办法,也比较折腾,但他们喜欢玩。

【2】另外紧固方式也有区别,钻的主轴和钻夹头的连接用的锥度(好像是莫氏的短杆)不太适合用来铣,振动就容易整个夹头都掉下来,也有人有办法改善的,但还是折腾。铣的话,主轴和夹头链接一般是莫氏的长杆,接触面大,甚至还有拉杆紧固。

【3】钻的主轴机构一般不能锁定在一个特定的高度,所以可能铣出来的东西会高低不平。铣的主轴就可以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层高。

网友:
钻床主轴受力是轴向,铣床主轴受力是径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好的钻床主轴也挺稳的,直接改成铣也可以。一般的钻床,主轴还是容易松扩,虽然可以锁定,但锁定的结构太单薄,用于钻是可以的,铣的话刚性还是不够。当然,我想随便什么钻床用来铣塑料木头问题应该不大,但如果 ...

经典!不过钻床主轴有两种结构:一种是莫氏接杆,直接上钻夹头.这种结构简单,一般只适合13毫米以下小钻.另一种是莫氏内锥孔的,可以用钻接杆上钻夹头,也可以直接上锥柄钻头.这种结构复杂,主轴套筒和主轴锥孔要开侧孔,要用楔铁来拆卸钻接杆或锥柄钻头.这种结构在16毫米以上钻床上用.
铣床主轴一般都有铣夹头拉杆孔,也有例外,比如7KH朋友的哪个7016铣床用的就是可以微调的锥柄钻夹头,靠螺母锁紧!没有拉杆.自然没有拉杆孔了,简化结构蛮实用的!
铣床主轴配套的套筒比钻床主轴要厚重的多,锁紧机构和主轴箱都比钻床结实可靠.

网友:
钻和铣没法比的

网友:
各有各的用途和功能,结构是为功能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