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题】GO 25/28 发动机化油器替换?

楼主(2010-09-01):
买了一个GO 28船用水冷
发动机
,听说这个发动机化油器很一般,确实如此,我朋友的GO 25化油器怠速还飞车(转速突然飙非常高),看香港论坛上说换个化油器就非常好,不知道可以替换哪种级别的化油器?请指教~~~感谢!

网友A:
NOVA應該可以~

楼主:
那岂不是太贵了

网友A:
化油器買一個好的。很多機器都可以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可以用哪种级别的替换~

网友B:
化油器其实油很多选择,很多直升机发动机淘汰的,上面的化油器都可以用。进气口直径从7MM-10mm的都可以用。我一般用10mm的。
NOVAROSSI的化油器是9mm的当然也可以用。

楼主:
OS 50发动机的可以么?

网友B:
原帖由
cqmiao
于 2010-9-2 09:06 发表
OS 50发动机的可以么?
OS50发动机的化油器型号是60L,用是可以用,但要改一下里面的油槽,不然怠速会比较富油。

楼主:
太复杂了。。还是用原装的算了,希望我的RP不像朋友那个

网友C(2012-05-30):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 亚拓55化油器 可以改在GO21船机上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21-25级可以改多大的化油器?

网友B:
我3.5CC即21的发动机用的是10mm直径进气口的化油器。不过有些发动机功率没有那么大,反而感觉10mm口径的化油器比较难调整,工作不稳定。所以用7-9mm口径的化油器调整更方便些。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能介绍几款比较合适的化油器吗?21-25级用的。价格适中的,谢谢!

网友B:
最好的当然是OS的各款化油器了,不过单独买OS的化油器是比较贵的而且还要配遥控油针,对于一般玩家来说很不划算。可以考虑用NOVAROSSI的原配船机化油器,已经配有遥控油针了,比较实惠。而且进气口直径是9mm,不大不小,比较合适。

网友C:
雷虎21级船机的化油器怎么样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能介绍款价格便宜,性能还可以的化油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