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连接轴 制作材料(DIY)

楼主(2010-09-01):
问哈各位大虾:

我想DIY履带

履带每一节的连接轴是怎么防止它窜动的啊?

就是防止它某一端不小心伸出来

是不是吧两端都弄扁,像铆钉那样

是不是吧两端都弄扁,像铆钉那样

网友:
很精致啊~ 先顶个~

楼主:
偶已经搞明白了,连接轴式不转动的,所以跟两边的挡块可以铆定

网友:
大工程啊

楼主:
画了个履带的三维图

今天画了个比较容易实现DIY的履带效果图,我准备找这个图DIY,材料真的很难找啊,有高人说:做履带,太硬,太软,又软又重,

上次看到一种绝好的材料,abs,但是,昨天在网上问了一下abs 的价格,贵!

这种结构,需要五种零件,驱动块,承重块,限位块,连接轴,橡胶垫
偶局得这种造型从DIY外形仿真度来说,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驱动快

驱动快

限位块

限位块

承重块

承重块

侧面图

侧面图

装配图内侧(轴故意画长了点)

装配图内侧(轴故意画长了点)

外侧(轴的伸出部分,装配后铆定)

外侧(轴的伸出部分,装配后铆定)

网友:
很精致! 顶一个!!我是新手!

网友:
可以用卡销呀,虽然费点事,但有故障了却很好修的

楼主:
我开始也想用卡簧,用铆钉的那根轴,1.7mm,而且一端有轴挡,
在淘宝搜了一下卡簧,是有这么小的
但是价格0.5元一个,一套履履下来...160节,每节两个......还是算啦,哈哈

楼主:
其实双销履履的销是不转动的,真的要修,就用钳子恰了,或者破坏一个边挡

如果车的比例很大,追求高仿真,还是用卡簧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那个黄色的板板(偶称之为承重板),宽度不够,应该再宽一点,哈哈

网友(2010-12-03):
还有没其他材料可以做履带的啊 我看到那个材料最厚的才3mm啊 再在上面钻个眼 就很薄咯哦

楼主(2011-01-26):
回复 网友B:

塑料可以啊,比较耐磨,但是要有铣床,不然靠手工很难加工

网友:
用手钻仔细慢慢钻,将会相当废时费力的

楼主:
准备做一个小台钻,用台钳当当钻台,采用光轴--轴承滑动副做进给机构,再做一工装,就能保证孔的距离都一样

网友(2011-04-15):
回复 楼主:

这履带用什么材料,都用上什么工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联系我QQ112554658教我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网上照的图片,不是我做的,你在论坛搜履带或者坦克,应该能搜到

网友D:
如果是金属的,要防止履带连接轴窜动。可以用焊锡焊接。表面镀锌或镀镍的用烙铁,温度达到400度左右就能用焊锡焊接。非常方便

网友E:
不像履带啊,我看像表链!

网友F(2011-05-18):
这下大过程了

网友G(2011-09-10):
看着不错 挺漂亮的

网友H(2011-12-10):
今天画了个比较容易实现DIY的履带效果图
请问楼主用啥软件 设计的效果图 能不能透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