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直流电机的工作电压

楼主(2010-09-01):
老机器上拆下来的,当时也没查看电源的电压,请明白人不吝赐教。

网友:
用手转一下,看能发出多少电压。

网友:
看接线柱的样子,电压不会高!要想比较准确判断的话,需要看到绕组才行
鎚个12V上去试试,烧不坏的

网友:
3   6     9    12      24      36      48      56        80    110    很快就 会知道它到底是几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到36V,没什么异常。表面好像有漏磁,不知道是不是永磁电机。法国萨基姆的,老货,查不到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转多快呢?要是永磁应该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这电机不错,看着舒服

网友:
里面是不是有个磁包闸哦..通电离开.才可转.

网友:
老外的东东

网友:
电压从0V逐步向上加并注意电机的升温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用手转不紧,也感觉不到有磁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手转只有2V,看来是串激的了,测电压不另了。

网友:
这个电机看着就爽, 两个大耳朵有搞笑

网友:
红接红线..黑接电源.试试..如能转.>>>直流脉动电机.断电制动 观

网友:
直流电机电压范围广啊,只要转速温升安全范围内,随便多少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直流电机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应该是伺服电机,它还连着个编码器,我只是想知道它额定工作电压,或最高工作电压,因为加低压就可以转,只是慢,加到多少没问题我不知道。我现在加12V,24V,36V都没问题,空载也不发热,断电慢慢停下,和一般电机没两样。

网友:
 断电慢慢停下,就不像一般有刷电机,不是炭刷?

网友:
24v的…好像在复印机里见过类似的。不知是否准确。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碳刷,我卸下看了,可能是我的开关电源的电容存电才停得慢。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我想也差不多,24-36V吧,我试的时候感觉动力挺强劲的,包抹布捏轴捏不住。

网友H:
测直流电阻,查线径过流能力,大致能算出来额定工作电压。

网友I:
SAGEM 法国电信的老大。

网友J:
报告楼主,我今天一个小电机电压加到了交流四48V,电机是直流的经过全桥整流后就是68V了。不过感觉有点超了,电机运转十分钟后发烫。(比你的电机还小)
补充:1.6A的电流,没敢堵转怕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