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4 平衡杆变形

楼主(2010-09-01):
esky lama v4炸鸡几次后,发现平衡杆有微量变形了。。。是不是只有换一个选择呢 还是也还能继续飞~谢谢

网友A:
搞直了继续飞

楼主:
其实想问怎么搞直。。。 需要什么工具呢~~

网友A:
用手拗得差不多以行了,关键是要没有双桨

网友B:
用手掰直就可以 没太高精度要求

网友C:
调双桨调那个拉杆,,工具一般拉玛四用的就是1。5的内六角与十字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