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夏门的机友: 你们通常在哪里飞直升机?

楼主(2010-09-01):
如题, 有夏门的朋友能提供一下当地的飞行场地吗?
谢谢

网友A:
过集美大桥走滨海大道,右拐上同安大桥,再驱车3公里:
或者过海底隧道,上翔安大道,再左拐上海翔大道2公里:
图中成直角的那段路就是飞行场地啦

网友A:
还是看下面的连接吧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911146&db=TECH

楼主:
很快的回复呵!! 谢谢各位!!

网友B:
貌似厦门海边都是飞场!
望着“三民主意统一中 国”,飞着直机,心里想着飞过去,一顿猛炸!收复台湾,买断亚拓,统一中 国!那个才叫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