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251尾舵 降压!~~~~~~~~~~~~~~~

楼主(2010-09-01):
问下各位前辈

因用二合一   二合一是5.8V供电
BLS251用+降压线么?  (YT降压线)

多谢啦~~~

网友:
最好加上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降压线自己能做 买也不用多少钱 万一把BLS251 烧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
我的BLS251就用了降压线

网友:
bls251都买了,别差一根降压线了,是在不行diy一个也行啊。

楼主:
多谢LS三位  马上买一根

网友:
不用降压线,没事的~
镍镉4.8V充满了电大概就是5.7~5.8V的样子,可以的。
但是6V的好像就不行了

网友:
我安的有

网友:
外接UBEC就好。。

网友:
差一根降压线?

网友:
别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