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0-09-01):
我知道在装配直升机的过程中 要做到十字盘水平 3个舵机包括舵机臂连杆等要调整到 无论螺距在什么位置都要尽量确保十字盘水平(也就是和主轴垂直) 所谓物理结构上的线性。

但是在实际飞行过程中 由于飞机的重心问题 即使十字盘水平了 飞机还是有可能 少量的左右偏移和前后偏移(翘头或者翘尾)这个时候 是不是 正确的做法就是调整副翼和升降通道的微调 只到基本不偏移为好。

不知道 我这样的做法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调整 换句话说 十字盘的水平位置是和飞机的重心有关系的。

网友:
正确的做法是,在十字盘已经水平的情况下,利用电池的重量,前后调节飞机的水平重心,飞行中再辅以较小的遥控微调,如果需用较大的微调才能保持平稳的话,证明十字还没调节好。

网友A:
楼主的理解正确!

不过一旦电池多了,而MAH数不同,导致电池大小和重量有差异时,就会因换电池而去频繁调整微调,实在太麻烦了。

要知道,你调到能脱控的飞机,在外场一样会受到风力的影响而东倒西歪,主要还是反应和技术。

网友:
不行就用配重块

网友:
同意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解正确!

不过一旦电池多了,而MAH数不同,导致电池大小和重量有差异时,就会因换电池而去频繁调整微调,实在太麻烦了。

要知道,你调到能脱控的飞机,在外场一样会受到风力的影响而东倒西歪,主要还是 ...

网友:
大致平衡就行了,没必要调得太完美,其实不管你调得多好,只要一点微风就可以让你的机子又重新变得不平衡起来~

网友:
调机很难啊。

网友:
配重块 alz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