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utaba 6EXHP数据丢失及恢复的问题

楼主(2010-09-01):
我是新手,用Futaba 6EXHP遥控器,最近出现开控时屏幕出现奇怪显示,随即已设定好的数据丢失,只能重新设定,但后来又不定期的再次出现过几次,很是郁闷。
于是仔细阅读了说明书,并注意到了以下内容:引用原文如下
“发射机异常的报警讯息
当发射器的资料因某种原因而消失时,发射机异常报警讯息(2)就会出现。当发生这种情况是,重新打开电源开关,所有的数据将会被重新设定一次。
当发生发射机异常时,数据重新设定将从模型序号6开始到模型序号1,荧屏左边显示的模型序号将会跳动从6到5、4、3、2、1,最后数字消失。模型序号消失表示数据重新设定完成。请你不要在数据重新设定期间关闭电源,否则数据重设步骤将中断,并且在你下次打开电源时,重新开始。
报警讯息(3)时,绝对禁止飞行。因为所有的程序已经被清除,是不能使用的,请联络FUTABA服务中心。”
请问各位版主、高手、老鸟们:我的情况应该属于这个问题,文中所提到的“重新打开电源开关,所有的数据将会被重新设定一次。数据重新设定将从模型序号6开始到模型序号1,荧屏左边显示的模型序号将会跳动从6到5、4、3、2、1,最后数字消失。模型序号消失表示数据重新设定完成。是不是说会恢复我先前已经设定好的数据???
如果是的(能通过以上步骤恢复先前数据)就太好了,因为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功能,以为全部数据被归零(清除)了,所以每次就重新设定,太麻烦了,而且有时不记得,很晕啊!
恳请各位知道的同志给于解答,谢谢!

楼主:
其他用Futaba 6EXHP遥控器的同志有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我现在隔个3、5天就出现一次。新手我本来就不太懂设定数据,这下还老是要重新设定。有一次忘记了,设置错误(忘了设油门锁定开关),去调试螺距,结果被大桨打到手臂,划出一道血口子,那一、两天我都怕碰飞机和控啊!
请各位帮我解答一下吧,谢谢!

网友:
楼主的控还是返厂维修吧,我也是Futaba 6EXHP的控,都用了三年了,还没出现过数据丢失现象,数据重设是指恢复到出厂时设置好的数据,一般调试设置好的数据就不要随便改动了,否则会发生危险!

网友:
水货也有保修?就算有,恐怕运费都够买半个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