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尾巴飘的怪异现象!请各位高手指导!

楼主(2010-09-01):
小弟的YT sport,尾
舵机
8910A+,按理说配置还行,但是尾巴温飘,而且比较怪异,今天飞的时候发现有点向左飘,大概1分钟10-15度,于是把尾巴重新装了一次,皮带弄紧了一些,尾巴居然开始向右飘了…………十分郁闷,另外小弟的控式futaba 8fg,
陀螺仪
的模式设置是norm,感度85%,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因为还有另一种模式是GY,说明书上说这个适用GY系列,我的是GP780,很明显应该用NORM,但是只有GY模式下能选择AVCS,所以小弟很郁闷,不知道怎么设置,求解答,谢谢!!!

楼主:
自己顶啊!!求解啊!!!

网友A:
大概1分钟10-15度 可以基本不计的 我没见过纹丝不动的

网友B:
提高点转速再试试。

网友C:
楼主陀螺仪的模式设置是norm,这个肯定不对啊,
说明书上说这个适用GY系列,意思是指鎖定式陀螺儀
而GP780就是鎖定式陀螺儀,同样需要GY模式, AVCS感度才是鎖定模式感度

网友D:
 打算买8fg

楼主:
回楼上的高手,目前悬停点是5度的螺距,60%的油门

楼主:
问题解决!攻角问题!又学到点知识,原来尾旋翼还是需要攻角的!不过为什么需要攻角呢,不明白

网友E:
攻角???
是啥问题?

网友F:
是需要一点!15度左右

网友G:
陀螺仪的模式设置是norm,这是普通模式,不飘不正常,也能调到不飘就是你说的功角问题,但现在流行锁尾模式,自己看说明书吧,锁尾模式就不太会漂了,最好不要在norm模式下飞

楼主:
估计是YT的说明书有问题,上面写的除了GY系列陀螺仪选GY模式,其他的选NORM模式,但是值得推敲的是,在GY模式下,还有个模式选择,是AVCS和NORM,请大家看看,到底怎么个选法,我是GP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