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小机器,不知是否有学名

楼主(2010-09-01):
零件外径17内径9,在内孔中向两侧开5.5X1.5的槽,上面开2.5X1.5mm的槽,锉刀老是搞歪,也很累,做了个小设备,解决问题了,速度很快,精度也能满足要求,只是晃动太大,要放到腿上使,放到桌子上自己会跑。换个角度装还能当开小料小锯。不知工厂中是否有类似设备,叫啥名字?

网友:
就是个专用往复锯,没有工业成品卖的。

网友A:
插床,专门插键槽类型的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床,专门插键槽类型的缺口。。。
 应该是.叉来插去的干活

网友:
作的不错

专用机械

网友:
活做得漂亮!创意也好!佩服!

网友:
没有,给安一个:三用往复锯锉插鸡
往复频率可调更爽,混血墙板构思不错。
不要放在腿上使了,万一阴差阳错锯掉老二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用的是旧电磨改造,可调速,还能调放在桌上蹦的快慢(距离)。底板是废橱柜的密度板,“博洛尼”的,很结实确保老二没事。

网友:
小心JJ呀

网友:
感觉底座设计有问题,重心不稳吧?电机端的重量也不小吧?底座在这个方向怎么没有支撑的?至少从美学的角度感觉要倒

网友:
做的很漂亮,技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