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谁有更好的EPP机电池固定方法?

楼主(2010-09-01):
电池
如何固定的的稳?我看有的人说用皮筋固定的,可不可以上图说明下,多谢啦

网友A:
用尼龙搭扣

网友B:
用EPP围个电池盒 EPP有弹力 塞进去就可以

网友C:
用兩邊麽術貼很簡單嘛!家品店就有賣!

楼主:
有创意,做盒的话封口如何处理?
靠EPP的弹力固定住是吗,暴力飞行会掉吗?

网友D:
我都是用双股细皮筋,前后各一圈,固定电池的。将细皮筋双起来,两端用线绳固定在epp的机体上,根据电池的长度,后面再固定一根橡皮筋,用的时候将电池套进去就可以了,很好用,暴力飞行也不会掉下来。靠EPP的弹力固定电池,用用就松了,固定不住,我曾经用EPP的弹力固定450mah的电池,做暴力动作时都掉下来。但是,儿童玩的彩色塑料橡皮筋不能用,容易老化。

网友E:
魔术贴就可以啦 又请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