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装数显卡尺的问题

楼主(2010-09-01):
改装数显卡尺,想把数显卡尺的数据通过接口 引入单片机内,在单片内设置程序使测量的结果达到一定的值时 显示出该值并报警 在没有达到该值的情况下 只显示测量的数据不动作

有能做出成品的朋友可以说下做出这个设备大概得用多少钱,或者能帮忙设计出电路和程序的朋友给发个设计思路这里十分感谢!!

网友:
那你需要的不是数显卡尺,你需要的是里面的传感器。

楼主:
要在卡尺上改啊 成品卡尺精度高 自己加工是加工不了这么高精度的 就算能 成本也很高的
所以只去改装卡尺动作会节省很大的开支的
感谢楼上的帮顶啊

网友:
为什么不选光栅尺,直接有信号输出,精度也高。

网友A:
很简单的 参考一下以前的帖子吧 价格也便宜 用单片机 100元以内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栅比较贵成本高

但是数显卡尺比较便宜

加工的 东西 精度数显卡尺就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 参考一下以前的帖子吧 价格也便宜 用单片机 100元以内搞定

以前的帖子看了 但是一个是吧显示部分移动出来了 并没有对信号提取过程 更不能进行设置编程
第二个 改车床的 用了 51单片 但是联系了 没有回话
其实就是 想用这个 方式来制作但是由于参考的资料不多对单片的学习程度又不是很够 还着急做出来
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弄个 成品的 电路 和 程序啊!
还有一个 就是 不知道这个数显卡尺传递的数据时什么数据 就是测量得到的尺寸吗?
还是一个值然后再在单片机中进行运算编译变成数字??

网友:
尺不一样,我以前做过一个,后来另外外一个牌子我没成功

另外卡尺厂家有接口买,150元吧,做的话,一个MCU+一个4066+RS232

网友:
数显卡尺是容栅的原理,一般的都是输出4根线,电源,时钟,数据,地,根据时钟信号读取数据就可以,有数据格式的,数据是24位,前12为是绝对位置,后12位是相对位置,你如果对mcu有了结的话,只要把数据读出来就可以了,存个地址比较即可,要注意时钟周期,如果想在快速进给的时候非常快速的响应可能做不到,一般1秒数据5组位置数据,如果没有硬件和软件的能力,还是用码盘做简单些,只要计数就可以了。

楼主:
谁有详细的资料啊 或者教程啥的  真的很想要啊!

网友:
看我的帖子里就有,改一下程序,增加个判断子程序即可用

楼主:
你帖子里的我看过了 不过好象是不是太好懂 还需要点基础

还需要再细致点啊!!有好多地方不明白

哥们有QQ 吗想找你详细的聊一下

网友:
还可以啊,帖子里附件有电路图,下最后一次更新的版本即可。程序也下最后一次更新的即可。源代码*,ASM文件可以用写字板打开,里面注解的很详细,几乎每条语句都有注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 就是 不知道这个数显卡尺传递的数据时什么数据 就是测量得到的尺寸吗?
还是一个值然后再在单片机中进行运算编译变成数字??

如果是8421码就不用转换了,直接输出。如果是源码要计算一下,用低端的单片机的话最好是查表法,不然乘除法耗用资源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