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毛刷

楼主(2010-09-01):
由于想清洗一个长20MM 内径 2.5MM 的小管子

想用尼龙毛刷 或钢丝毛刷 都可以 进行刷洗

但是市场卖的都比较大

哪里能买到 这么个口径的 刷子呢

(刷子形状 就是类似试管刷的样子 两根钢丝夹住毛体然后绞在一起的那种)

网友:
自己夹不是行了吗

楼主:
自己没那么容易做好的

网友:
找根绳子穿过去勒几下不就完了吗?还用费神找刷子

网友:
手电钻,夹根粗细、长短适宜的钢丝,再加些细沙子和水,开钻.......

网友:
长20MM 内径 2.5MM
直接用钻头打一次吧。

网友:
还是自己做吧,找两根细一点的软铁丝弄直,把猪毛均匀的铺在一根铁丝上面,放上另一根铁丝,把两根同时拧成麻花状,再把猪毛杀齐就行了(大毛刷上的毛,有的就是猪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想清洗一个长20MM 内径 2.5MM 的小管子

想用尼龙毛刷 或钢丝毛刷 都可以 进行刷洗

但是市场卖的都比较大

哪里能买到 这么个口径的 刷子呢

(刷子形状 就是类似试管刷的样子 两根钢丝夹住毛体然后绞 ...

   用婴儿奶瓶“吸管刷”

网友:
可用牙縫刷

网友:
用铁丝对折,连接的一头先手工拧上几圈放进电钻的头内,然后用清洁球(就是刷锅用的那玩意)放在两根铁丝之间稍微固定下。一头用虎钳拉住,就可以开动电钻了。这样很快就能做好 绕的还均匀。不知道我说的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
拿去眼镜店。用超声波清洗机。多简单

网友:
话说  我是化学试验室出来的。用过那种很细长的那刷,洗漏斗管子。也用过超声波清洗机,洗黏在烧瓶里的固体。

网友:
超市里的牙缝刷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个论坛真好,不论问题大小都有这么多的热心人

楼主:
居然知道了一个新产品 就是牙缝刷   还没见到过实际的东西的大小 不过好象还真的能行 就是要这种东西!! 希望能找 到合适的 谢谢诸位啊

不过有什么成品类似的东西还可以提啊

网友:
卖医疗器械的店铺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