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下飞3d机的朋友

楼主(2010-09-01):
我飞su31EPP的  吊机的时候怎么机身老是朝左边慢慢翻滚 打副翼效果微乎其微 除非加大油门 但那样飞机就越吊越高了  在模拟器里打副翼就有作用 如G3.5里

的几种机型都很好飞 吊机的时候用副翼

来修整横滚效果很好 但真机就不行了  飞机都已经调整好了的  是不是飞机太轻了? 配置是2212 kv1000 1047浆 30a电调 3a1300电池 副翼用了两个舵机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副翼动作加大,或再试试1038桨

内容?

网友:
打舵的同时加油门,然后立刻收,手不停的调整

你的电机要装的正一点,不能有任何的左拉右拉或者下拉

网友:
加大副翼动作

网友:
传说的扭力滚

如果机子完全竖起来垂直地面,肯定要滚转,一般都是顺势不停修正方向和升降舵达到保持垂直即可,如果非要修正滚转全靠副翼根部一点通过螺旋桨气流也是不容易的,而且修正副翼反而会造成机体歪向一边的。
若有风的话可以仰停,就是机身朝向风来的方向一个角度静止,这时有风的气流,使用副翼修正可以实现机身不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看来吊机还需努力再努力 目前还只会正面吊 反面就不行了 貌似比直升机悬停要难点 另外这种epp su31有那么点
风就难以吊垂直 难啊
非常喜欢玩3d固定翼 能像直升机样的悬停 又可以平飞 翻滚 等等

网友:
我玩3d也是这个水平...只能吊十几秒

网友A(2010-10-02):
LZ没图片不好说。要想吊机时打副翼能止住飞机扭力转,有两个方面要注意:

一,副翼一定要大,并且副翼根部一定要很靠近中心线。(有的3D机只有靠近翼尖那里有副翼,吊机时根本就吃不上螺旋桨拉力)

二,3D机所用的桨也很讲究,用的桨是那种“弯弯桨”,就是螺距部分主要在外围部分,这样旋转起来气流就很发散,那么副翼才能吃到更多的力。而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还用那种中 国很常用的金黄色的“直直桨”,这种桨气流主要在圆心部位,副翼基本吃不到力,于是就无法阻止扭力转。

如果一架3D机要好吊,还有几个方面要注意:

一,机头越长越好吊,机头长意味着重心低,重心低意味着飞机保持平衡的能力高。如机头本来就不长,可以适当在把飞机重心后移,比如从机翼1/3处后移到2/5处。

二,飞机重心在飞机中心线上好吊。很多人喜欢把电调,接受,舵机,电池什么的一股脑都放在机翼下面,导致飞机重心不在中心线上。这样飞机吊机时,会晃来晃去无法平衡。 如果在中心线上,你会发现在飞机于地面垂直的时候,飞机会变得非常平稳,这时即便你把控扔了,飞机也能保持吊机状态好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没图片不好说。要想吊机时打副翼能止住飞机扭力转,有两个方面要注意:

一,副翼一定要大,并且副翼根部一定要很靠近中心线。(有的3D机只有靠近翼尖那里有副翼,吊机时根本就吃不上螺旋桨拉力)

二,3D机所 ...

典型的胡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su31EPP的  吊机的时候怎么机身老是朝左边慢慢翻滚 打副翼效果微乎其微 除非加大油门 但那样飞机就越吊越高了  在模拟器里打副翼就有作用 如G3.5里

的几种机型都很好飞 吊机的时候用副翼

来修整横滚效果 ...
请说明机子翼展和重量不然神仙也帮不上忙!

网友:
呵呵

引用 楼主:
我飞su31EPP的  吊机的时候怎么机身老是朝左边慢慢翻滚 打副翼效果微乎其微 除非加大油门 但那样飞机就越吊越高了  在模拟器里打副翼就有作用 如G3.5里

的几种机型都很好飞 吊机的时候用副翼

来修整横滚效果 ...
请说明机子翼展和重量不然神仙也帮不上忙!

网友:
这种飞机没办法的,必须模拟器上练好滚着吊,我SU31就是边滚边吊的,现在飞了北西,能把飞机控制住不滚了,但边控制副翼边吊其实要比滚着吊难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