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X7如何降低舵机反映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0-09-01):
请教各位模友,DSX7可不可以降低
舵机
的灵敏度。如果可以该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A:
不可以,,这个功能futaba 12FG 12Z 14mz才有
最近听说11x也有了

网友B:
个人觉得改变EXP的正负值就相当于改变了舵机速度

楼主:
谢谢,我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