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加工的疑惑

楼主(2010-09-01):
手上有两个小塑料件要开模具加工,材料是黑色ABS的,外观要求不是太高,两件开在一个模具上。尝试着在淘宝上询了两家,报价都不一样,一个是5000,另一个居然开了8000。又到阿里巴巴上问了两家,一个要3000,另一个离谱居然要10000。高手有知道的给说说,为何价格要相差这么多?

左边的小圆饼和壹元人民币大小相等,要开的是右边的塑料件

网友:
3000做完會後侮  5000~8000 正常 10000也可能  要行位 未有精度標示 更難說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那3000和5000及8000、10000指的是价格,也就是米。

网友:
没有看到内部结构 不好说 如果只是外表这样 而且精度不是要求个别高的话3000还是靠谱的

网友:
把所有的参数和设计图纸发给我,,,,我们工厂专业模具的,,,价格实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然知道是3000 5000 8000 指人仔啦

請先查一下一套模杯 須要多少錢 , 現價不知 10多年前 一套 龍記 6*8吋 標準模杯 都接近1000 港幣

當然有的很平, 要看質素而定 ,做法不同價相差很多的

网友:
忘记哪里听回来的,报价大约料费+50%,还要看看行位结构,表面火花纹等要求。
具体问问五楼大哥的需要多少吧

网友:
应该5000-8000比较靠谱,虽然型件不太复杂,但是每一件都要有抽心,这样,模具的结构就会很复杂,加工费也会高很多。还有就是一模要几套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还不是单抽心,要两边抽。价格和模具材料、模具寿命、产品数量、精度等有关,具体的要看要求而定。相差几千是很正常的。但5000以下,肯定是做不来的。

网友:
最重是壹套模具出多少个配件

网友:
圆的简单,一出20只要3000就可以了,右边那个一出四少也要7~8千吧。

网友:
看样子会做成一出四比较合理,用250mm左右的大水口模架,3个行位抽6个芯。具体模架跟钢材大概多少钱去查一下吧
另外胶位比较厚,注塑周期应该接近40秒,注意下产能够不够,做两腔可以省点模具钱,但注塑成本基本跟时间挂勾的。

网友:
多抽芯。低于5000是忽悠。我这边  做压铸锌模具,对称抽芯 一般1400-1600,十字抽芯2000,角度抽芯我没去做过  不清楚。

网友:
两抽头的5-6K正常价 有精度要求和表面要求的 再+2000

网友:
价格决定质量,这是模具行业针对某些客户砍价的潜**

楼主:
我对模具加工这些基本上是云里雾里的,实在弄不懂简单的塑料件开模居然有这么多讲究,看来要好好学习学习,先向高手们致谢了。

网友:
最重要的问题没说清楚,就是一模出几套, 如果是大量的话,一模出48个,10几万元都有点勉强。